CST2012

楼主(2013-01-26):
终于装好了,,好大啊,,,,,

不过按照pj步骤后,没法启动

表现为输入了server后就 死掉了  ,怎么 回事 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服务中的三个cst服务启动就ok了
计算机管理->服务和应用程序->服务 共三个和cst相关的

楼主:
我已经启动了这3个服务了阿,还是不行呢

楼主:
已经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
lic files SP7 (port=27776) http://depositfiles.com/files/mqhwxdgnp
lic files SP8 (port=27777) http://depositfiles.com/files/lmanbhkhm

网友(2013-03-26):
这怎么下载啊,没有信元了,怎么争取

网友:
什么时候出2013啊?

网友(2013-05-27):
回复 网友A:
报错“the license server manager has not been started yet. the wrong port @host or license file is being used,or the port or hostname in the license file has been changed”这是SP8端口用27777的时候报的错误;“see the system adminstrator about starting the license server system ,or make sure you're reffering to the right host”,这是用端口27000时报的错误,求楼主指导!!!!先行谢过!

网友(2013-07-08):
楼主。我想请问你,我安装的是CST2012最原始的版本,  然后下载了SP7,想安装这个补丁,但是提示“update is not valid”。
是不是我需要安装补丁SP1才行?   求解答 谢谢

网友:
   SP is accumulated in each version, so you don't need the earlier SPs in order to install the SP7.

网友(2013-09-21):
回复 楼主:

   楼主如何解决的

网友(2015-12-22):
LZ   求CST2012下载地址,THAN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