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版图的困惑

楼主(2013-01-27):
1,画图速度与画图美观的取舍。画快了不好看,布局走线不是最优,如果是新人的话是宁愿练速度还是画慢一点琢磨一下呢
2,匹配与省面积的取舍。
匹配可能会造成连线的复杂,大多数情况DE不会太多的要求。AABBCCDD的管子,如果我按顺序排下去可能很好连线,而且不占面积。但是如果ABCDDCBA的话 可能就需要4条金属线去连线接源漏区。
3,连线复杂与布局的取舍。
为了方方正正去可以改变布局 使内部连线复杂,还是让内部连线尽量简单,形状其次面积达标就可以了。
我是LAYOUT无法确认哪条线比较重要,哪条比较次要,电路中标出来的我当然知道,但是大部分线是没有标出来的。我怎么去取舍。如果有可能,请各位前辈指教下每个模块中要注意的着重点。

最后请问下啊各位大大 一个新人和一个熟练工画带隙基准需各要多久(180X150)的面积PNP 1:16。

网友:
同感同感

网友:
回复 楼主:

遇上个好一点的designer ,什么都解决了,bandgap 也就是一两天的事

网友:
性能优先吧,形状次之,如果为了方方正正,线不好走,或是影响其它,是拣着芝麻了,总之性能满足,其它都好说.
这是我的个人观点.

网友:
1,速度与美观不冲突的,还是FloorPlan的问题。
2,匹配和面积,当然是匹配重要了,面积是在保证性能的前提下,再考虑面积的
3,这个问题和问题1我认为时一样的,FloorPlan规划的好的话,一般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网友:
前人告诉我,版图是一门艺术,画得好看了,它的性能也就不会差到哪去了,因为能把它画好看说明你是动了脑筋了,虽然我也是新人,我也在摸索。

网友:
楼上说的差不多了,不过稍微说点不重点的吧,还要看你所在的公司的产品侧重点!!!面积、功耗、性能、速度 其实会影响一个公司的layout风格的。。。

网友:
不能只顾速度,否则达不到指标还得迭代,更费时间。个人认为,最好第一次就尽力做到最好,新人速度慢加加班也是可以的。

网友:
得向各位请教了,我现在是门都没有摸着

网友:
对电路了解得多一点,你的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
3#说的没错,多和designer沟通吧

网友:
大概是我做的比较绝。。当designer告诉我敏感线要shielding或者放宽,我直接要求给个list。。。这样双方都淡定。。毕竟lay没有de了解的这么深刻,万一哪里有纰漏。。

不过也不是每个designer有这个好耐心这么强责任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水平高的designer会仔细看你的layout的,提出他的想法,并和你多沟通。对于他来讲版图才是他的一切,而不是sch和sim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哪个公司的schedule给他这个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后仿的时候就是个机会啊,关键是想不想做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厚道的说 我们公司根本没给时间 layout都是delay了schedule。。。貌似后仿缺文件。。但是从leader开始就不知道那破文件咋搞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好吧,虽然不知道你说的文件是啥

网友(2013-03-05):
我觉得还是要看项目的需求,要赶时间就在尽量做到匹配啊性能啊优化的情况下最快画完,要是强调性能和质量那就宁愿慢下来细细的去琢磨,好的floorplan绝对是成功的一半,与电路的及时沟通也是提高版图质量必不可少的方法。还有就是多总结,画过的电路第二次再遇到的时候能很快明白电路的重点和需求,然后版图自然也就轻车熟路了。

网友:
同问,这些问题真是不好取舍

网友:
我也是新手,学习了

网友:
各种电路的侧重点都不一样的。
一般来说,静态电路侧重器件布局,工作频率高的连线布局就要更多的考虑进来了。

网友:
1.速度与美观得慢慢练,熟练了后速度和美观都有了。
2.匹配和面积,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哈,如果designer要求匹配高那就优先考虑匹配,如果是数字电路那当然优先考虑面积。所以得看具体的schematic来取舍。
3.其实一个好的版图就是得布局OK呀,好的布局连线自然少好布线,只要布局好了,布线不就是很简单的事么。
以上仅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
没有摸着门路的进来。

网友:
觉得22楼的有道理。

网友:
最烦就是designer啥都不说,然后又让改.....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2018-01-23):
跟designer沟通的话多要询问些什么呢?

网友:
对电路了解得多一点,你的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

网友:
先做floorplan, 给designer 讨论整体布局是否合理, 确认关键的匹配器件布局; 通过了再继续做布线,然后考虑优化布线, 最后丢出去后仿。  BANDGAP一般一两天吧,有XL的话,基本上布局做好布线就很快了,效率会高一些。

网友(2018-03-01):
多和DE沟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