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SIware解压即用

楼主(2013-01-27):
只要将下载下来的SIware解压,双击击文件夹里面的 solver 就可以使用。

网友:
SIwave is for for power and signal integrity analysis of electronic packages and PCBs. Is there anyone who has experience on this tool? Please provide comment.

楼主:
软件自带的帮助文档

网友:
纠正一下,是SIWave,不是SIware。

网友:
WIN7下跑不起来,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有安装软件,你先用安装软件先安装一下,然后再把这个文件加压出来后,复制且替换到你的安装软件里面。一开始我电脑是64位,但是破解软件只有32位机下才能够运行,然后我试着把32位下破解的文件给复制过来,结果发现时OK!!!

网友:
回复 网友B:
每种仿真有是有实例的,可以在上面找找!

网友(2019-05-02):
好多喔
下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