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galize_placment -cell 时无法将放进core里面的cell进行legalize

楼主(2013-01-27):
在place—opt之前,我想将一些standcell放进core里面并fix住,但我用legalize_placment -cell 时无法将放进core里面的cell进行legalize,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将预先放进去的standcell进行legalize,

网友:
只能选中,手拖 ,然后snap到row上,fixed住,

legalize_placement 不能在place之前用的,否则所有cell都会进去的,

网友:
legalize_fp_placement 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