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APB state 问题

楼主(2013-01-27):
请问一下APB协议规定transfer必须在两个cycle内完成是基于什么考虑呢?对于读来说两个cycle好理解,可是写可以只要一个cycle就完成了啊?求高手赐教

网友:
只需要向寄存器写或读
其他握手通过 中断来完成

网友(2013-03-14):
没有规定必须在两个周期内完成,但是至少需要两个周期;
如果APB Slave设计复杂,有可能需要两个周期以上;
如果Slave本身不是APB接口,那么需要设计一个从APB转到这个接口的Bridge,这个时候两个周期可能完成不了,尤其是Slave和APB时钟域不同的时候。这就需要通过PREADY来延长APB周期。

网友:
AHB2.0标准里面没有pready,这个是apb3.0才加上去的。
至于为什么写要2个cycle,个人理解如下:
1。 读写时序的一致性
2。 高速逻辑,需要一个cycle做一些地址译码之类的工作,锁存之后再用,timing上面比较好满足

网友(2013-08-17):
關於APB的用法...一般都是用在register的存取..
所以對於write. 一個cycle就可以寫入..
對於read..是要兩個cycle

网友:
应该是为了读写的一致性吧,读是至少两个cycle,因此规定写也这样了,但在写操作时slave可以选择在第一个 cycle完成,也可以在第二个

网友(2015-02-13):
关注一下还是有意义的

网友(2015-11-15):
非常深刻,谢谢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