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eetop is broken?

楼主(2013-01-27):
in this week i try download from eetop but after several second file download in incorrect size and damage
any one know why?

网友:
能告诉我那个链接不能下载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里也是,下载完成的对话框下面有个红色的提示:SmartScreen筛选器联机服务暂时不可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问题经常出现么?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个问题的?
   还有其他人遇到过这一问题么?

网友:
我这里好像很正常啊,是不是楼上的什么防火墙之类的软件误报啊

网友(2013-12-11):
回复 楼主:
because it is free. Don't you know the rule of game?

网友:
Don't ask what eetop can do for you, but what you can do for eetop!

网友:
回复 楼主:

Don't ask what eetop can do for you, but what you can do for eetop

Don't ask what eetop can do for you, but what you can do for ee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