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为什么在IC设计中不采用串联电容分压的结构?

楼主(2013-01-27):
设计中经常遇到需要对某一个电压进行分压,请问为什么不采用串联电容分压的结构?好像用 串联电容分压 比 串联电阻分压 更省功耗和面积啊

网友:
电容隔直流,如果需要提供直流电压偏置,电容串联好像做不了,即使对交流分压、也会随着频率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容隔直流没错,我们在做仿真时加的直流电源在实际芯片中都有上电时间的,只要存在上电时间,无论是上电的快还是慢,理论上分压关系都是成立的,只不过由于电容耦合效应,若被分压信号上面有波动或毛刺,会耦合到分压信号;再或者分压之后的信号被其他信号干扰,也会耦合到被分压信号,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进一步讨论啊

网友:
纸上谈兵,做一个实验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电容分压?
能跟着信号做直流变化吗?

网友B(2013-05-02):
实验:采用一个设置有上电过程的电源加在两个串联电容上,tran仿真中间节点电压好像会慢慢的衰减。不解的是电源仿真具有一个上电过程后稳定输出,中间节点电压在上电过程跟随电源电压变化,随后衰减是什么原因?按理中间节点没有流通支路是不会出现衰减的,求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小伙子,你到哪说话都那么冲啊?
大家谈谈自己的想法难道就是“纸上谈兵”?IC里面的电容分压,你去流片测试看看。你同意,你的老板会同意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贴个仿真的图看看嘛?我觉得电容分压应该挺好的,理想情况下,充电完成后都没有电流,很省功耗的。
难道是因为电容的工艺误差太大还是比较容易出现漏电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D:

    2楼的意思是如果要直流电压信号,电容分压就没得办法了,可以作为参考电压用,不知道抗干扰性能如何,或者比较容易出现漏电的情况。

网友:
需要好好讨论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都怀疑自己的仿真是不是错了,现在将仿真图和结果贴出来

你说工艺差或者漏电,我感觉不太是,因为那个电容,电源都是用cadence中理想库里的

网友:
截图不能直接贴,还是要上传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就是不用电容串联的实际情况是不是因为工艺差或者漏电。。。好吧,反正现在也没什么准确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晕了,这话是对你说的么?我说楼主说了这么多理论,干嘛不做个实验?流片流不了,干嘛不用分立元件先搭一个试验一下?光跑仿真能解决问题?   还有,你有数据统计过我“到哪说话都那么冲”么?
   没有?那我问下你咋说话那么冲呢?

网友C:
好吧,既然有人把我拖到半年前的贴子里来。那我就说下我的观点吧。
电容分压的结构是有的,在SAR ADC里很常见。但是这样的分压结构需要不停的刷新,和DDR一样,因为电容会漏电。首先没有人能确保电容的漏电速度都一样。其次对于直流而言,电容的分压点是个float的点,理论上可以是任意值,实际上可以理解为电源信号对于这一节点的作用很弱。如果只有电源和分压,那么就没有问题。然而从这一点采样的下一级电路,往往是某个mos管的栅极,而这个mos管的源漏往往是变化的,那么在电源信号很弱的情况下,下级mos管的源漏电压变化就对这点的电压影响比较大了,所以会成为不稳定的一个基准电压。

总而言之,用电容分压是有的,但是要不停的刷新。需要进一步了解的可以找些SARADC的paper和资料自己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F:

   真不好意思,又要发条和主题无关的贴子。但我把这些话发在这里,是希望你能给一个公开性的答复。   这个账号是hszgl的马甲,已和总版主联系过,回复表示已经同意解禁,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到现在还没有执行。可能是你还没有上线。所以只有先注册个马甲来回帖。
   首先我想要求您给我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显然“说话冲”是不足以作为禁言的理由的,我说话虽冲,但并不包含任何的人身攻击和人格侮辱的内容,而仅仅以此为理由可以认为是对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的践踏。
   其次,您所说的“到哪说话都那么冲”显然是毫无根据的无理指责。我在该版块混的时间虽说不长,但回复过的帖子也有百来篇,接受过不少前辈的帮助,也帮助过一些刚刚起步的新手。至今为止,除了和某人有直接的摩擦外,在其他地方都不曾有过任何过激的言论。而且,如果我在认为楼主缺乏实践精神的情况下,称其为“纸上谈兵”,可以被认为“说话冲”。那么您这种缺乏依据的随意指责和封禁行为又该作何解释?我有理由认为这是滥用版主权力的行为。
   再者,我在发表其他言论的时候并为受到您的建议和制止。您却对我3个月前发表的言论大加谴责,是何缘由?而且恰恰在我质疑您缺乏依据的时候,就将我禁言。其动机非常值得怀疑。
    总而言之,我在此要求你对以上三点进行合理解释。您是版主,且是前辈,值得尊敬。但如果您再行使权力时不能有理有据,开诚布公,那么您是否有资格担当版主的职责,就值得商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广大发帖网友的眼睛是雪亮的,作为版主我要维护广大网友发帖的和谐氛围,作为工程师,一个和蔼的语气与他人交流更有助于互相学习。如果你发现某位网友对你进行了攻击,你可以给斑竹们发短消息,而不是就地崛起反击。在处理这类事件的方法上,我可能存在不是很妥帖的地方,影响了你正常的上网发帖权限,希望你能谅解。
  从你这个马甲贴,所解读到的所有信息来看,我很难看出你对此事和以往你和他人闹矛盾时候的自我批评的态度,遇到问题多从别人的角度去解读,多做自我批评而不是只说别人怎样对自己不好。
相信通过此事,大家都能够收获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维护EETOP大家园的友好互助氛围。在此,与君共勉,共同进步!谢谢大家对本群长期的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F:

   终于看到你的完整的回帖了。你说的很对。   对于你的所提到的受到言论攻击的处理方法,我觉得是很好的建议。以后我在这方面的处理上会更慎重一些。
   论坛是个广开言路的地方,不同思想之间的碰撞会产生火花,但也可能产生矛盾。我想建议版主以后在处理这类情况的时候,请采用更为缓和的方式。如果单一的采用强硬手段,那只会激发更强烈的反抗情绪。
   最后,还是非常感谢你的理解和忍让。

网友:
我觉得电容多涉及离散信号,对于直流信号的话,就要考虑给电容上下极板一个确定的电压了,连续信号有很多情况做不到这一点,个人愚见,学海无涯

网友(2016-03-22):
回复 网友B:

   最近使用分压,看到这个老帖子,用Cadence的analoglib元件库的cap做了个仿真,电容电压确实有衰减。观测了一下电流,发现稳定后电流不为零,为fA级别,所以是存在漏电流的,不知道这个解释对不对。

网友(2021-07-06):
引用 网友C:
好吧,既然有人把我拖到半年前的贴子里来。那我就说下我的观点吧。
电容分压的结构是有的,在SAR ADC里很常 ...

电容分压为什么需要不断刷新和初始化,可以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2024-05-09):
引用 网友B:
实验:采用一个设置有上电过程的电源加在两个串联电容上,tran仿真中间节点电压好像会慢慢的衰减。不解的是 ...

您好,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串联电容中间结点电压会衰减到0,我在想这样解释可以吗:上电后头尾两个电容与电源相连的两端被充电至电源电压,在这过程中中间电容由于电荷的相互作用也带了相应电压,充电完毕之后,中间节点由于没有电源电压相连,相邻电容的相邻极板间带的异性电荷发生中和,导致电压降至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