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内部晶振

楼主(2013-01-28):
altera有内部晶振吗,如何使用altera的内部晶振???lattice使用内部晶振只是加上个封装的代码然后调用模块就可以使用其内部晶振了,有人用过吗altera的内部晶振吗

网友:
貌似没有吧。

网友:
没有,内部只有数字锁相环处理外部输入的时钟并产生FPGA所需时钟的。

网友:
有PLL没有晶振

网友:
没有 但是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使用两个IO 一个做输入一个做输出 接上一个RC 就可以组成简单的震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