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Zynq征文]ZC702与ZedBoard开发板的比较(原创)

楼主(2013-01-28):
      ZC702ZedBoard开发板基本上是同期推出的XILINX ZYNQ开发板,前者官方售价为895美元,后者官方售价为395美元,虽然二者价格差别比较大,但在资源上却有很多的相似性,下面就两者做个简单比较,以期读者对这两块开发板有个清楚的认识,如有遗漏和不当之处还请大家补充指正。

1SoC主器件型号都是Zynq-7000XC7Z020-1CLG484CES

2.内存:ZC702开发板为1GB DDR3内存,具体为个美光的256Mb x 8内存颗粒,型号为MT41J256M8DA_107,最大频率为533MHz, 四个并联在一起构成32位的总线宽度。ZedBoard开发板为512MB DDR3内存,具体为个美光的128Mb x 16内存颗粒,型号为MT41J128M16HA-15E,最大频率为533MHz, 二个并联在一起构成32位的总线宽度。

3. QSPI串行NOR FLASHZC702开发板为128 Mb具体型号为美光的N25Q128AZedBoard开发板为256 Mb具体型号为SpansionS25FL256SAGNFI00

4SD卡接口:ZC702ZedBoard开发板都各有一个,不过ZC702开发板是放在正面,ZedBoard开发板是放在反面,都带4GB SD卡。

5.以大网接口:ZC702ZedBoard开发板都各有一个10M/100M/1000M网口,接口都为RGMII接口,但ZC702开发板用的PHY芯片为Marvell88E1116R,它为QFN64封装;ZedBoard开发板用的PHY芯片为Marvell88E1518-XX-NNB2C000,它为QFN48封装;

6ZC702ZedBoard开发板都各有一个USB OTG/HOST,
USB转串口, CANIIC

不过ZC702开发板的USB OTG/HOST芯片为USB3320ZedBoard开发板为TUSB1210BRHB ZC702开发板的USB转串口芯片为CP2103GMZedBoard开发板的USB转串口芯片为CypressCY7C64225

7.显示接口:ZC702开发板有一个HDMI输出(芯片为ADV7511)和8LED显示。

ZedBoard开发板有一个HDMI输出(芯片为ADV7511)、一个VGA输出和一个OLED显示屏(128x32像素)。

8.音频接口,只有ZedBoard开发板有一个音频接口,具体芯片为AnalogDevicesADAU1761BCPZ

9GPIO接口:ZC702开发板有3个按键,2个开关,8LED灯。ZedBoard开发板有5个按键,8个开关,8LED灯。

10. FMC接口:ZC702开发板有2FMC接口,为LPC 连接器, 能扩展68 个单端或 34 个差分用户定义信号;ZedBoard开发板有1FMC接口,为LPC 连接器,能扩展68个单端信号或34个差分用户定义信号。

11PMOD接口:ZC702开发板有2PMOD接口, ZedBoard开发板有5PMOD接口(一个连到PS, 四个连到PL)

12.时钟:ZC702开发板有3个时钟源:200MHz的固定频率的LVDS晶振,156.25MHz可编程的LVDS晶振,33.33MHz单端固定频率晶振.

ZedBoard开发板有2个时钟源:100MHz的固定频率的LVDS晶振和33.33MHz单端固定频率晶振。

另外提一下,ZC702开发板的电源部分用料比较豪华,并且可以用TI的采集工具来进行软件测量电压和电流,这在评估功耗时十分方便。

最后上两个图大家欣赏下^_^

ZC702开发板:

ZedBoard开发板:

网友:
不错,不错,非常感谢。
另外,能否告知一下Zynq-7000XC7Z020-1CLG484的芯片的价格?

楼主:
具体价格和渠道、用量关系很大,还是直接联系代理比较好,
以前看过XILINX官方新闻稿有说7Z010最低15刀起可以参考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