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解决这三个task之间的运行顺序?

楼主(2013-01-29):
各位:
      正在试着用UVM写axi的uvc,在axi的写driver中,大致有三个task:drive_aw_phase、drive_w_phase与receive_b_phase。
      如果axi的outstanding_depth为1的话,只要按顺序执行这三个task就OK,但是如果outstanding_depth>1的时候,该如何确保这三个task能按照我们设想的顺序 执行呢?

网友:
这个应该挺容易解决吧,你设想的顺序是什么顺序?是一种顺序还是好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