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entos synopsys VCS的license

楼主(2013-01-29):
大家好,我的笔记本式是联想的E420,现在在笔记本安装了双系统win7+centos6.3,我想安装VCS来用的,现在的困难时:
vcs已经安装上去了,就是在制作license的时候,不管怎么样,都是说sss feature found ,但是,Siteid:《No Site Id>,Server Hostid: (my macaddr),Issued on:N/ALicense file integrity check FAILED!

不知道这个跟MAC地址有没有关系呢,我以前在台式机上也这样子安装过,但是license都没有问题,现在这个好像是license不完整引出的问题,

不知道好心人可以贴一个license,让我做一个对比呢。

现在就剩下这个license无效了,高手指教!!!!

网友:
在centos上运行低版本的vcs,不是必须使用sss feature破解,如果出现这个错误,很可能是因为synopsys.src是错误的,另外找一个换上去试一试,这应该跟MAC地址没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刚刚搞定这个问题,也不知道是换了rc文件,或者是我更改了scl跟installer的版本的原因,现在license可以通过了。
  现在使用的是 installer2.0  scl 10.9.3 vcs 201004

网友(2014-12-2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目前还没解决,明天换个src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