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解决比较器输出端对输入端的影响?

楼主(2013-01-29):
用csmc0.5的工艺做了个比较器,流片测试后发现输入端会受到输出端阶跃信号的影响而出现不稳定。求解决办法?

网友:
看看输入和输出有没有交叠?
寄生肯定是有的,就是如何降到最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我这有张截图,麻烦您帮我看看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网友:
给我看波形有什么用?
上版图!

网友:
流片前做个后仿比较好.

网友:
顶下,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