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K求助

楼主(2013-01-29):
执行以下程序显示结果:can`t read "x",no such vuale
那位大虾帮忙看一下
proc Info {} {
  set cvid [ leoGetWndCellViewId ]
  set wndid [ leoGetwdWndId ]
  set value [ lakerEnterPoint -handle $wndid -cv $cvid ]
  regexp {\{(.*)\,(.*)\}} $value a x y
  set aa [expr $x+$y]
  set inf [gtDisplayAppDBox -name Inf \
           -dboxBanner "Infor" \
           -dialogType "InformationDialog" \
           -defaultButton 1 \
    -buttonLayout "Close" \
    -dboxText "The value is $aa."\
           -location {200,200}]
}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仔细看看第5行:

regexp {\{(.*)\,(.*)\}} $value a x y

是否按照你的意图match到了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tclsh单独运行出得结果是正确的

  set value "{6.33,3.3}"
  regexp {\{(.*)\,(.*)\}} $value a x y
  set aa [expr $x+$y]

结果是9.63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么你在实际运行中是不是会有很多种$value 的可能性啊?
会不会是是某一种不能match出$x?
你可以在: regexp {\{(.*)\,(.*)\}} $value a x y 这行下头,把$value,$a,$x,$y的值打印出来。

然后正常运行程序,看看出错前这4个变量里面存了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独打印$value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加上$x和$y就不行了,还是会报"can`t read "x",no such value"
    proc Info {} {
  set cvid [ leoGetWndCellViewId ]
  set wndid [ leoGetwdWndId ]
  set value [ lakerEnterPoint -handle $wndid -cv &cvid ]
  regexp {\{(.*)\,(.*)\}} $value a x y
#  set aa [expr $x+$y]
  set inf [gtDisplayAppDBox -name Inf \
           -dboxBanner "Infor" \
           -dialogType "InformationDialog" \
           -defaultButton 1 \
           -buttonLayout "Close" \
           -dboxText "The value is $value."\    #  $aa change into $value
           -location {200,200}]
}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呀,出错这时候的$value值是不是比较特别,使得regexp命令求不出x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了,是match部分写的有问题,value的值是没有逗号的,所以match不到

    还是要谢谢你的热心回答,给了我一些启发, 新手阶段比较菜 ,还请见谅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关系,多调调bug就熟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