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DFT的问题

楼主(2013-01-29):
设计中常常有false path,一般都是setup和hold都不检查;
做ATPG的时候,如果采用stuck at的故障模型,那么不需要读入sdc文件,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ATPG工具实际上不清楚哪些path被设置成了false path,
也就是说,ATPG没有对false path做特殊处理,而实际上某些path可能是hold violation的。
这样出来的结果在ATE上进行测试为什么又没有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问题其实是两个问题,1个是false path和hold violation,另一个是hold violation和ATE test.
先说第一个问题,SDC中false path的设置会导致对应的hold violation无法体现在timing report中,至于这个hold violation是否对测试有影响,可以通过back-annotated simulation来验证。
第二个问题的情况就很多了,你的design margin如果够大,轻微的hold violation未必导致测试fail

网友:
10000多资产只悬赏5??我签个到都有20啊
其次你的问题太大了,可能的情况太多

楼主:
楼上的兄弟,我关键是想请教问题,大家上论坛都是为了交流,没谁为了虚拟币吧。
可能我没有表达清楚,我的问题只有一句话:
ATPG工具是怎么处理false path的?

网友:
stack-at时不是不考虑时序的吗,这时候不会有setup或者hold问题吧,只有transition时才考虑,所以才读sdc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单就你这个问题而言,你前面自己说的很明白了。ATPG没有读入sdc的情况下的确不了解哪里是false path,也没法处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帮助。
我不太理解:“stack-at时不是不考虑时序的吗,这时候不会有setup或者hold问题吧”------------我觉得实际ATE上测试的时候,如果hold有问题,应该会导致capture出错才对吧?
“ATPG没有读入sdc的情况下的确不了解哪里是false path,也没法处理。”--------------但为什么我有很多false path,去掉这些false path会有很多hold violation,但ATE上却没有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指教,觉得你蛮懂的,我再厚脸皮的多请教几个问题:

    1)“SDC中false path的设置会导致对应的hold violation无法体现在timing report中,至于这个hold violation是否对测试有影响,可以通过back-annotated simulation来验证。”----------------这个我刚遇到一个问题,反标后simulation是可以的,但是ATE上不过(不是一个两个不过,是全不过),估计是hold time有问题(PT估计出来是100ps左右),我改了netlist(把有违反hold的FF直接接到前一级的D端),重新ATPG,才过的ATE(当然,这时候simulation也是过的)。---------------所以,我也有点郁闷,不知道为什么hold time有问题,仿真却过了。。。。。。。

   2)“你的design margin如果够大,轻微的hold violation未必导致测试fail” -------------hold都不过了,margin如何够大?

   3)从流程上讲,为了设计更强壮,有没有必要把false path都用multicycle代替??这样前后端工具都会自动检查hold的问题。或者您有什么好招可以使设计更强壮?

网友:
回复 网友A:

1)看了你的描述,我困惑了……你只是通过修改网标重出向量的方式如何能影响ATE测试。你的chip有重新T.O吗?hold 有问题,仿真可以pass这种情况很常见,simulator只是根据simulation model里面的system task和sdf中的delay value来check某个时刻是否有violation,至于这个violation是否会传递,导致simulation fail,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2)举个例子,STA中hold 的uncertainty是100ps,那么所有0<hold margin<100ps的都会报出来有hold violation,但是如果取消了这100ps的uncertainty再报,还有hold吗?就这个意思。
3)multicycle就是multicyle,false就是false,只有清楚的了解design之间的时序关系,才能准确的设置timing constraint。不过的确是有人在吃不准的情况下统一使用multicycle path来取代hold,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方法是可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1) 没有重新流片。我是这样处理的(也不知道对不对,但从ATE上看,是达到效果的):
always @(posedge clk)  //假设我发现d1/Q到d2/D有hold volation
  begin
    d2 <= d1;
    d1 <= data_in;
end

那么,我在netlist中修改成: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d2 <= data_in;
    d1 <= data_in;
end

再重新ATPG,
由于测试只是测生产故障,自认为这样不会有什么问题。

simulation的问题,我的确没有考虑好。经过你这么一指点,我大概清楚原因了。
我跑PT带了uncertainty,这时候有轻微的hold volation,实际ATE测试的时候,感觉也有hold volation。
但是,simulation里面是没有这个uncertainty的,这时候,hold刚好能过,仿真没有问题。

2)我理解错你的意思了,sorry。我一般都加uncertainty跑STA的,hold违例也是在uncertainty的前提下才出现的。
另外,再想请教uncertainty的问题:
假设我知道外部时钟的jitter是50ps,我uncertainty分别设成100和200,分别后端布线后,分别流片后,真实芯片的uncertainty分别会是多少?

3)多谢,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1)无论你的网表改成什么样子,你的真实测试的chip中D2/D还是来自D1/Q,只要你产生的向量中,D1/Q会toggle,那么这条路径就有几率出现hold从而影响测试。
2)真实芯片没有uncertainty这个说法,T.O之后,所有的design-stage的uncertainty/derating都变成了design margin,这个margin要通过ATE测试才能知道,并且和工艺相关

网友:
讨论的很深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
1)的确是这样的,即使改了netlist也有概率导致fail。
我当时是这样处理的:有两条scan path的hold volation大于100ps,我采用了改netlist的方法,貌似效果还可以。测了几百颗,也就是一颗直接在scan test pattern的时候挂了。
有四条的volation很小,我直接改pattern了,说白了就是降低覆盖率,不去判断这些时序很紧的地方。
这些方法不一定好,但我只能想到这些了。如有好方法,欢迎指教。

2)我明白了,谢谢。uncertainty在流片前该怎么去估计呢??
我这次碰壁的根源就是少估了些。

3)我上一个问题其实想请教的是:
如果uncertainty设得大,会不会CTS的时候,做出来的实际也很大(对CTS而言,相当于约束较松?),这就会使得实际做出来的芯片的margin其实并不大?只是match预估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B:

    sorry。之前对jitter、skew、uncertainty等概念混乱,很多问题问得有点幼稚,感谢你的耐心回复。
    这两天重新复习了这些概念,结合你的回复,部分问题想通了。
    还有两个问题想请教:
    1)理论上,jitter不会对hold time产生影响(假设hold 只检查同一时刻且是同一个时钟),对么?
    2)Derating factor 在APR之后的STA中,一般设为多少?

网友(2013-03-03):
碰到同样问题的前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