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OS6.3 安装sentaurus 2010启动问题求解

楼主(2013-01-29):
按照论坛里各类教程和材料,经过多番纠结将sentaurus各种问题都解决了大半,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无论怎么尝试,不断google国内外论坛都没能解决:
[root@dusk dusk]# GENESISe

****************************************************************************
***                         Sentaurus Workbench                          ***
***                          Version D-2010.03                           ***
***                        (1.6, ia32, linux_gnu)                        ***
***                                                                      ***
***                       Copyright (C) 1994-2010                        ***
***                            Synopsys, Inc.                            ***
***                                                                      ***
***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confidential     ***
***  and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Your use or disclosure of this   ***
***  software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
***  license agreement between you, or your company, and Synopsys, Inc.  ***
****************************************************************************
SWB warning: Calibration Kit library does not exist
genesis error: couldn't find the global tool database '../glib/tooldb.tcl'

错误提示所指的glib已经安装过glib-1.2.10-33.el6.rf.i686,glib-devel-1.2.10-33.el6.rf.i686,glib2-2.22.5-7.el6.i686,glib2-devel-2.22.5-7.el6.i686,glibc-2.12-1.80.el6_3.6.i686,glibc-devel-2.12-1.80.el6_3.6.i686。但是依旧是以上提示。我一直纠结是不是centos6.3的版本太高了所以装不上。

网友:
not compatible
use Centos 5.8

楼主:
回复 网友A:

    it shows the same message in fedora 12

网友:
use only Centos 5.8
not centos 6 or any other version

楼主(2013-03-02):
回复 网友A:
i try it in centos 5.8 and still the same problem

网友(2014-03-24):
楼主后来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
搞定了,我的是bashrc里面路径写得不对

网友:
非常感谢提醒

网友(2015-04-28):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麻烦您帮忙回忆一下当时bashrc是怎么设置的,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SEN_HOME=/…/ 注:Sentaurus的安装目录

export PATH=$PATHSEN_HOME/bin

上面是网上的修改bashrc内容的攻略,我之前的问题出在bin路径设置的不对,安装完后有两个bin文件夹,sentaurus文件夹下面那个bin是正确的路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了!

网友(2015-09-05):
应该是安装路径没指对,找不到tooL目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