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弟最近在学习primetime求指导

楼主(2013-01-29):
我现在有spef、sdc文件、.lib文件,网表一份,想用primetime写一个sdf文件用于后仿,但是写出来的sdf文件和老师写出来的不一样,标准的sdf文件中不是有3类数值吗,max、min、typ,但是我写出来的只有max和min,没有typ的数据,比如说我的老师写的是(0.019:0.019:0.019),我的就是(0.019::0.019),这样的话我写出的sdf文件在后仿的时候是不是会出现问题呀?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的人说是我测试模式弄的不对,我就说一下我的做法:
      我弄了不同的pt脚本,比如说我做max.sdf文件,我先link了max的库,然后读入网表
      read/../top.v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analysis_type single
      然后依次读入spef和sdc文件
      最后直接write_sdf   -version 2.1 -no_edge -/../max.sdf
最后生成的数据就是后来做的,只有两个,而老师那边的做法生成了3个,我不知道我哪里出了错,这样生成的sdf文件会不会有问题,在生成sdf的时候还需要在做什么设置吗?希望前辈解答

网友:
2值SDF一样可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的解答,我今天试了一下,确实是可以读进去的,非常感谢,另外,我想再请教版主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我现在想要生成一个具有3个值的SDF文件,我需要怎样设置呢,在脚本上应该怎样处理呢:
    我的脚本除了上面说的之外,还有以下的命令
   set_propagated_clock [all_clock]
   set_timing_derate -early 1.0 -data
   set_timing_derate -early 1.0 -clock
   set timing_remove_clock_reconvergence_pessimism true
   set timing_save_pin_arrival_and_slack true
   我是否还需要再做一些处理呢?

网友(2014-04-25):
回复 网友B:

    请教下:两个值的sdf文件,modelsim中可以读取,但是会报告Warning: (vsim-SDF-3924) E:/xxx/aaa.min.sdf: Out of 35033 SDF statements, 35032 had null values.(有个sdf我手动修改为三个值了。)
而三个值的sdf文件就不报告这个wraming,请问这个如何解决呢。谢谢。

网友(2015-09-06):
pt-si的sdf都是2value的, 只有single corner sdf才是3 value的,没什么意义,  都可以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再具体点吗,版主,新手看不懂

网友(2016-09-21):
中間是typical corner.

网友(2017-06-19):
紫薯布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