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习惯了用laker,想知道怎么能在candence上实现一些以前喜欢的laker功能

楼主(2013-01-29):
以前公司是使用laker的,而且tcl和perl写了很多小工具,功能还是蛮强大地。但刚换了家公司是使用cadence的,感觉差距好大,想学习点脚本来尝试实现一些喜欢的、有用的功能。但本人是个菜鸟,不知道该看些什么材料,是直接学习脚本还是看tcl和perl的东西,求助各位大侠,给点建议,或者推荐一些材料。。。。谢谢

网友:
skill非常强大,但是说明书也是异常的厚。。

网友:
顶版主大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推荐的相关资料~~~给点提示,我去找一下。谢了

网友:
Cadence Online Support: http://support.cadence.com
Cadence Help: cdnshelp &
SKILL API Finder: cdsFinder &
Local documents: installDIR/doc/***/***.pdf
        Cadence SKILL Language Reference (sklangref.pdf)
        Cadence SKILL Development Reference (skdevref.pdf)
        Cadence User Interface SKILL Reference (skuiref.pdf)
        Virtuoso Layout Suite SKILL Reference (sklayoutref.pdf)
        Virtuoso Schematic Editor SKILL Reference (skcompref.pdf)
        Virtuoso Parameterized Cell SKILL Reference (skpcellref.pdf
        Virtuoso Technology Data SKILL Reference (sktechfile.pdf)
        Virtuoso Relative Object Design User Guide (roduser.pdf)

网友:
怎么感觉在给Cadence做广告似的

呵呵,一堆资料,功能很强大,估计你没有信心看完的

很多只是用来当手册查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补充一下,在咱们版资料共享区也有一些教程和范例,你去淘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了两个看看一个四百多页一个九百来页,中雷的感觉~~~~谢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了。~~~

楼主(2013-06-24):
回复 网友A:

   大侠 现在在用skill写一些东西,遇到一些问题想请教下。
geGetSelectedSet()存储一个  目标的db后。
例如:srcFig_f =geGetSelectedSet()

srcFig_f中保存的的目标(layer)发生改变或者被删除后 srcfig_f中的db 也会同步变化 或者消失 是否有办法 让我srcFig 处于我赋值时的状态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skill 我还真不熟

    但是从你的描述来看,那个变量只是存了一个db的地址,db内容变了变量的值也变了

    看看有没有办法把你要的那个值(db的内容)取出来赋给变量,这样就不变了,跟db中的东西变化无关了.

    纯属瞎猜,讲错了不要笑话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也这么猜想的 但对存储目标(layer cell)的db不太了解 没有找到 相关的说明文档  目前只知道从db中拿出数据来用 但不知道怎么通过函数创建或者修改一个db。。。     谢谢大侠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不是我写的东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知道,而我不知道!!! 不要在意细节

网友:
skill语言多看看,就解决了。其实skill语言蛮简单地

网友(2013-08-02):
但是写脚本,调试还是挺烦人的啊。有的功能实现简单,有的就复杂了。工具能帮助实现好是最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感觉还是要多看,这个挺关键的感觉...

网友(2014-07-10):
skill,话说那么厚的资料是读不完的,平常查找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