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0.18工艺中M1_SP与M1_SUB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1-29):
在用Assura进行版图验证中LVS报错,但我用的是XL画的版图都没有问题,在做衬底接触时发现有两个一样的衬底确实不同的名称,请问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LVS产生的报错是否跟衬底接触有关?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用M-sp,没有本质的区别的,很多不同的名称是由于FAB在建PDK的时候没有处理的原因,本质是一样的。。。

网友:
SP应该是P型重掺杂,
SUB是衬底,轻掺杂,
一般需要用SP做衬底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