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感谐振的问题

楼主(2013-01-30):
请问有没有可能在LCtank中使用有源器件代替电感使得LC tank 震荡呢?
如果有的话,应该怎么做呢?希望各位大虾能够指导一下小弟。

网友:
可以用低频的信号加到LC tank上刺激它一下

网友:
比如用reflex oscillator

网友:
Source follower 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作电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