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华硕双屏TAICHI 21评测 机身轻薄但价格偏高

楼主(2013-01-30):
随着微软Windows 8系统的推出,全新的触控操作特性,也让PC产品的设计变得更加多样化,一系列变形超极本的出现,也为PC行业带来了一些生机。其中,华硕先以vivobook系列进入中低端市场,获得了不少好评,而定位高端的TAICHI(太极)也进行了产品升级,最新型号为TAICHI 21。
这款11.6英寸的超极本还拥有一个创新式的设计,即顶盖部分集成了第二块屏幕,盖上盖子,则成为平板电脑;笔记本状态下,还能够同步输出屏幕内容,方便地为对面的人演示。这款设计前卫的超极本,售价为1299美元起(约合人民币8083元),还包括了音质出众的B&O扬声器等元素。那么,双屏设计到底是最佳的办公形态、还是一个有趣但不成熟的概念性设计呢?一起来体验一下吧。

华硕TAICHI 21评测

整体设计
华硕TAICHI 21的整体尺寸为306.6*199.3*17.4毫米,重量为1.25千克,还是一款十分轻薄的11.6英寸超极本,令人印象深刻。与同类产品相比,基本上只有索尼DUO 11与其相当,整体结构相当紧凑。如果你看过华硕的Zenbooks,TAICHI 21的整体外观看起来很熟悉,比如铝合金顶盖,棕铜色的两侧及底部,以及深褐色的孤岛式键盘上。与苹果MacBook Air类似,机身侧面从后至前逐渐变薄,颇具流畅感。顶盖的内部包含了11.6英寸的1080P屏幕,不足支持是屏幕四周边框略宽。

华硕TAICHI 21整体外观

华硕TAICHI 21机身侧面

华硕TAICHI 21设计最为独特的部分,便是顶盖部分。背面屏幕电源关闭时,看起来只像一个有光泽的黑色表面,其实这里还隐藏了一块11.6英寸的全高清屏幕,并且支持触控操作,用来实现平板式的操作体验。另外,华硕描述其拥有9H硬度水平,应该是使用了康宁大猩猩玻璃面板,在我们的测试中,它似乎非常耐用。在使用时,屏幕下方还拥有待遇背光的独Windows按钮,看起来就像Windows 8平板电脑一样。

华硕TAICHI 21的顶盖部分拥有外屏设计

双屏幕体验
华硕TAICHI 21提供四种不同的屏幕模式:笔记本模式下(内屏幕亮),平板电脑模式(外屏幕亮),镜像模式(两个屏幕上显示相同的内容)和双画面模式。其中,双画面模式是为商务用户特别设计的,因为它可以让你显示一个演示文稿或项目文件到外屏幕,而你的笔记本电脑屏幕则同时读取私人笔记或电子邮件。华硕TAICHI 21还通过内置的屏幕共享应用程序还优化这种操作,你可以在内屏幕上预览到外屏的显示内容,并且方便地进行操作。

在双屏幕模式工作下的华硕TAICHI 21

在应用模式切换方式方面,你可以通过特定的操作来实现。如果盖上顶盖启动系统的话,华硕TAICHI 21会在平板模式下启动,直接使用外屏操作;如果启动时打开盖子,则会进入笔记本模式。而在开机的情况下,如果你关闭笔记本盖子上的系统,它会切换到平板电脑模式,不过你可以禁用这个设置,让该机成为一款普通的超极本。除了使用顶盖来进行操作,你也可以使用华硕TAICHI 21键盘上的快捷键来切换屏幕显示模式。除了模式切换图标,在华硕TAICHI 21菜单画面的动态磁块中也有多种专属快捷工具,采用无缝切换机制,操作起来还是相当方便的。

华硕TAICHI 21的键盘上拥有显示模式的快捷按键

在双画面模式,你可以拖动照片和视频内容到窗口内,并显示他们为演示文稿,或单击“显示桌面”按钮,查看背面屏幕上的内容窗口。但奇怪的是,在“显示桌面”模式下,虽然可以只查看第二个桌面,但是不能操作其内容,略显不便。虽然屏幕共享应用程序只允许你安排提交的照片和视频,但在PowerPoint中,只需选择设置幻灯片在幻灯片放映菜单中选择“监视器2”,就可以输出到外屏上。
如果你不想使用顶盖上的屏幕,华硕还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基于硬件开关,有了它,在锁定状态下,即使是你开启了平板模式,但外屏依旧是漆黑一片的,不会显示任何内容,十分方便。整体来说,虽然在演示模式下,外屏输出的内容遭到了一些限制,但操作还是比较人性化的,增加了双屏设计的实用性。
键盘和触摸板
华硕TAICHI 21的键盘提供了优异的触觉反馈,掌托部分也比较宽大,能够承受大多数成人手腕足够长的使用时间,不过前端部分似乎有些尖锐。就像大部分的11.6英寸笔记本电脑,这台机器的按键布局有点局促,毕竟机身尺寸较小,每个按键的尺寸就被缩小了。通过打字程序进行测试,我们打进了82个字,平均每分钟有2%的错误率,还是比较主流的成绩。而键盘背光方面,华硕TAICHI 21提供了三种不同的亮度水平:第一个层次似乎有点过暗,第三个层次则太亮,还是第二个层次更加适中一些。

华硕TAICHI 21的键盘设计

由于机身尺寸的限制,华硕TAICHI 21的触摸板也不算太大,手大的用户可能会在使用中感到一些局促。另外,在一根手指滑动光标操作时,使用另一根手指点击鼠标右键也会有些困难,手指抽筋可能是令人沮丧的。这块触控板还支持一定的手势功能,大部分的操作都比较顺利。我们能够有效地进行双指缩放、旋转图像,以及从一侧向另一侧的双指滑动操作,从而实现多任务切换等操作,整体来说还是很方便的,
显示效果
华硕TAICHI 21的两块屏幕显示效果十分出色,提供了良好的色彩和宽广的可视角度。它们都采用了1080P的高规格分辨率,尺寸也都是11.6英寸,文字显示清晰、高清视频的细节表现也很棒,你可能不会再用回低端屏幕的产品了。另外,1080P分辨率能让屏幕显示更多内容,而无需频繁滚动。然而,我们发现在桌面模式下的文字小了点,尽管华硕已经将它设置125%的放大倍率,如果能有一种快捷的放大缩小机制就更好了。

华硕TAICHI 21内屏显示效果

亮度方面,华硕TAICHI 21的内屏提供了239流明的规格,相比一般笔记本的227稍高一些。当然,相比戴尔XPS 12(434流明)和索尼VAIO DUO 11(402流明)还是稍逊一筹。另外,外屏部分则更加明亮一些,达到了261流明,照顾到平板操作的需求。

华硕TAICHI 21内屏播放视频效果

我们使用了一个1080P的《复仇者联盟》的预告片来进行测试,发现类似铁人装甲的红色十分鲜艳,并且没有溢色或是偏色状况,并且在近90度的侧面观看也十分准确,这便是IPS面板带来的优势。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些在黑暗环境中的噪点。值得一体的是,华硕TAICHI 21的外屏颜色更丰富,并且没有噪点,并且对颜色差异的支持更好,比如小罗伯特·唐尼的深蓝色衬衫和旁边的黑色外套之间,颜色的细微差别更加明显。当然,外屏的可视角度也更加优秀。

华硕TAICHI 21外屏显示效果更好

华硕灿烂的实用程序允许您调整色温,将其设置为正常,剧院,鲜艳模式或手动模式。在手动模式下,你可以通过移动滑块,使较冷或较温暖的颜色。在一些实验中,我们发现,正常模式提供了最准确的色彩。

音效
不得不说,华硕TAICHI 21的外放音效极为出色,由B&O公司提供的ICEpower扬声器带来了最佳的音频输出效果,是我们测试过的所有超便携笔记本中最好的。当我们使用流媒体的R&B歌曲进行测试,人声和低音的表现十分明确,不会混杂在一起,质感也很出色。
当我们播放滚石乐队的歌曲时,吉他和鼓音的表现是完全准确的,即使音量开到最大,也没有破音,音量足以充满整个客厅。同时,内置的音频软件提供了大量不同类型的音效,包括电影、演讲、音乐和游戏等预设内容,事实证明,语音和电影模式都有很好的效果。如果关闭该软件,声音则会相对平淡乏味一些。该软件还提供了详细的图形均衡器,挑剔的音乐发烧友可以用它来进行微调输出。
触控和手写笔操作
由于双屏的设计,华硕TAICHI 21的内屏并不能支持触控操作,或许是为了与外屏进行区别吧,这是与一般Windows 8触控超极本的不同之处,在笔记本模式下,你需要更多的使用触摸板来进行操作。而从好的一面来看,华硕TAICHI 21提供了流畅的10点触控功能,再配合Windows 8的触控界面,还是能够带来不错的操作体验。
更妙的是,高配版本的华硕TAICHI 21配备了一支手写笔,支持256级的压力感应,这也说明了外屏还集成了电磁机身,类似三星的GALAXY Note平板。手写笔的出现,除了能够带来更精确的点触体验,并且能够进行不同粗细的画笔式应用。另外,手写笔上面也拥有两个按键设计,可以支持橡皮擦等快捷操作。
我们特别喜欢使用Windows 8系统内置的手写识别工具,来编写文字和插入多媒体内容。而在使用外屏的传统Windows模式,手写笔也特别有帮助,因为它能点触目标更小的物体,比如一个下拉菜单中的项目,相对手指操作更加容易。另外,手写笔还提供了一个悬停功能,将它靠近屏幕,你会看到一个小点出现在屏幕上,能够帮助用户更好地确定想要点触的目标。
华硕TAICHI 21的手写笔本身具有恰到好处的厚度和重量,使它感觉像是一个真正的原子笔,笔尖的触感也不错,在屏幕上写字更接近于真实的纸上书写触感。不幸的是,触控笔只在高配版华硕TAICHI 21的附赠,并且机身上没有预留触控笔的插槽,影响了一定的实用性。
温度
散热方面,在全屏播放在线视频15分钟以后,华硕TAICHI 21的触控板温度为30度左右,键盘温度和底部中间则分别是35.5及34度左右,相对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然而,电池和排气孔部分达到了惊人的40.5度,幸运的是用户一般不会接触到这个部分。总体来说,对于一款配置不低的轻薄超极本来说,华硕TAICHI 21还是拥有不错的散热表现。
接口和摄像头
对于华硕TAICHI 21这样采用锥形设计的超极本来说,如果能够保证相对完整的接口,那么便会大大加分了。在机身右侧,可以看到耳机、USB 3.0、迷你VGA输出以及音量调节和电源按键;而在左侧,则是DC电源接口、另一个USB 3.0接口、迷你HDMI以及外屏锁定按键。整体来说,相对11.6英寸这样的机身尺寸,这些接口已经算是比较主流,唯一缺乏的便是一个SD读卡器了。

华硕TAICHI 21机身右侧接口设计

华硕TAICHI 21左侧接口设计

由于融合了超极本和平板电脑的特性,所以华硕TAICHI 21设计了两个摄像头,分别为内部的90万像素和外部的500万像素。总体来说,前者摄像头的效果一般,尤其是室内环境会会有比较明显的噪点;而后置的500万像素摄像头效果稍好,还可以拍摄1080P全高清视频,但拍摄帧速似乎还有待提升。

华硕TAICHI 21前置摄像头样张

华硕TAICHI 21后置摄像头样张

性能
凭借其主频为1.9 GHz的英特尔酷睿i7-3517U 处理器,华硕TAICHI 21拥有很强的性能表现,下面我们通过一系列的跑分软件来对其进行测试。首先是处理器部分的综合跑分,PCMark 7成绩为5080分,远高于同类便携超极本的3208分平均水平,也超过了采用1.7GHz主频英特尔酷睿i5-3317U处理器的索尼DUO 11、戴尔XPS 12以及联想Yoga等机型,整体性能十分强劲。

华硕TAICHI 21处理器性能测试

不过在内置的SSD硬盘速度方面,华硕TAICHI 21普遍慢于其他竞品,而在笔记本电脑上的文件传输测试中,该机的返回速度更加令人失望,速度十分之慢,具体数值大家可以参考下图。

华硕TAICHI 21数据传输测试成绩

华硕TAICHI 21内置了Intel HD 4000集成显卡,图形性能在超极本中算是主流,只是不能指望它运行更复杂的图形应用程序和大型3D游戏,毕竟此类产品还是主打便携移动功能。在3Dmark11测试中,华硕TAICHI 21取得了587的得分,略低于同样具备1080P分辨率屏幕的索尼DUO 11等机型,但高于1600*900像素的联想Yoga。

华硕TAICHI 21 3D图形性能测试成绩

电池寿命
华硕TAICHI 21拥有一个体积小巧的变压器,这是一件好事,因为你可能需要经常随身携带它。在电池测试环节中,在连接Wi-Fi上网,40%屏幕亮度的笔记本模式下,续航能力仅4小时37分钟,相对其他机型来说不算很出色,这与华硕TAICHI 21较高的处理器配置有关。
而在平板模式下,华硕TAICHI 21也仅实现了3小时31分钟的使用时间,对于一款平板电脑来说,这实在算不上是一个理想的成绩。当然,除了i7处理器,Windows 8 Pro系统也是耗电大户,自然无法达到ARM处理器+移动版本OS的平板的超长续航能力,这也是此类Windows 8变形本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具体的续航对比请参考下图。

华硕TAICHI 21电池测试成绩

软件和服务
华硕TAICHI 21内置了一系列的华硕小工具软件,甚至还有一些免费的游戏。华硕世界时钟可以显示10个不同时区的时钟,华硕计算器则是一个Windows 8风格的计算器应用程序,而华硕转换器允许你在不同单位中进行各种转换。而超级笔记本则是一个相当详细的笔记应用,允许你键入或手写文字。

华硕TAICHI 21内置的小工具软件

屏幕共享功能则是充分发挥华硕TAICHI 21双屏特性的功能,允许用户使用内屏来添加和播放照片和视频内容,并同步输出到外屏中,与友人一同分享,十分方便。华硕TAICHI 21还内置了入门指导程序,使用动画向用户展示了如何使用的Windows 8操作系统的,还内置了一个110页的PDF手册,位于桌面快捷方式中。

华硕TAICHI 21的屏幕分享程序

另外,华硕TAICHI 21还内置了Instant On模式程序,使用户能够平衡省电和快速从休眠状态唤醒。同时,该机还为的Android手机用户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功能,可以支持华硕和三星品牌手机,将手机3G网络分享到华硕TAICHI 21上使用,从而实现随时上网的功能。按照惯例,华硕Splendid色彩调整功能也出现在华硕TAICHI 21上,让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屏幕的色温及色彩表现。

华硕TAICHI 21内置的Instant Connect功能

除了以上的华硕应用,华硕TAICHI 21所搭载的Windows 8 Pro系统,也提供了较为完善的互联网应用体验,包括必应地图、Skype等,还内置了几个有趣的免费小游戏。当然,你还可以通过Windows Store下载超过20000款的独家应用,其中包括不断增长的游戏和社交内容,中文应用也在不断增长。幸运的是,因为华硕TAICHI 21运行的是完整版本的Windows 8系统而非RT版,在Windows 7上使用惯了的EXE程序都可以直接安装使用。

华硕TAICHI 21使用了Windows 8系统

配置及售价
华硕TAICHI 21目前有三种配置可供选择,我们的评测的版本零售价为1599美元(约合人民币9950元),拥有1.9 GHz的酷睿i7-3517U处理器、256GB的SSD硬盘和手写笔。基础版本的售价则为1299美元(约合人民币8083元),配备了1.7GHz的酷睿i5-3317U处理器,128GB的SSD硬盘,没有配备手写笔。而适中的1499美元(约合人民币9327元)的版本同样是使用了酷睿i5处理器,但提供了一个256GB SSD硬盘,也没有配备手写笔。另外,华硕TAICHI 21提供了一年的有效保修服务。
总结
总体来看,华硕TAICHI 21的最大亮点便是提供了创新的双屏幕设计,并保持了相对轻薄的机身设计,这部分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而相比一些旋转屏幕的变形超极本,双屏幕可以在你使用笔记本内屏时,通过外屏向其他人演示内容,而诸如双屏同时播放视频的特色功能也增加了该机的娱乐分享性。
不幸的是,有些迟缓SSD硬盘,手感稍差的触控板和较短的续航能力,再加上昂贵的价格,可能就让双屏特性显得不那么耀眼了。尤其是对于一些更注重实用性的用户来说,这个价格可以购买到一个更耐用的超极本,比如的ThinkPad X1,或者是更便宜的11英寸苹果MacBook Air。当然,如果你想体验一下双屏笔记本这样的先锋概念的话,华硕TAICHI 21仍然是值得一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