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后加buffer后温漂曲线发生变化,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2013-01-30):
bandgap后加buffer后温漂曲线发生变化,这是为什么?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发生什么变化?能描述清楚一些么?

网友:
buffer offset 温漂 ?

网友:
where did you put the buffer?

网友:
agree. it has to do with the buffer's performance, especially the vos.

楼主:
这个buffer是给SIGMA-DELTA调制器做参考电平的,本来BANDGAP输出进行温度扫描很对称了,但加了BUFFER就成正向上升了,TC大了3PPM,有办法解决吗?还是这个很正常

网友:
很明显和你怎么加buffer有关,给adc的buffer都是接在bandgap外面,是不会影响banggap性能的

网友:
是simulation,還是實際量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仿真啊

网友:
buffer的op-loop-gain 太小 或者是buffer 內部 current mirror不完全相同,造成temperature drift. 或者 mos工作區變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GAIN=90dB,所有管子都在饱和区,电流镜镜像确实不准,但为什么会带来温度漂移呢?请大哥不吝赐教

网友:
上電路圖吧!

网友:
应该是buffer的驱动能力不是很够,导致带负载后的增益衰减.

网友(2013-04-22):
buffer的开环增益随温度有变化,然后闭环的时候加剧了温漂。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正解

网友:
电流镜没做好,它的ratio有温度系数,影响了其它电路。--〉如果是这种情况,改进电流镜就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你的电流镜是与电源无关的基准,还是与温度无关的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