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宽长设置中m与finger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3-01-30):
mos管宽长设置中m 与finger关系?
假设w=1u,l=1u,m=3与w=3u,l=1u 时等价的吗/
假设w=1u,l=1u,finger=3与w=3u,l=1u等价吗

网友:
等价关系

网友:
如考量narrow wdith因素,並不等價.

网友:
电路参数上式等价~ 但是在实际版图中 有可能不等价。m 个管子,在版图上 不一定非得要画在一起,也可以相聚很远,通过metal连接。但是finger必须要在一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narrow width 是指什么,单纯表面上的意义是等价的,请问你跑过monte-carlo吗?
我在跑28nm monte-carlo时,对于固定的width,不同m值,仿真结果是不一样的。我查了很多paper,友关于说设置不同finger的影响,但m的不同的影响没有解释,这种情况下我可以把两者等价考虑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除了从版图上考虑,其它的影响了?
当版图画好后,后仿提出的netlist中并不能判断m个管子是否画在一起啊

网友(2016-10-08):
您好,朋友。我也有相似的疑问。我这边是图中的length_per_finger,感觉这样的话就不等价了,
还有m与finger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网友(点评):
你这样的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