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azavi cmos Dynamic Comparator

楼主(2013-01-30):
各位前輩好~~目前正在設計此電路但已尋找一段時間但還未找到詳細解說此電路的文件.

想麻煩各位提供一些資源或經驗.

請問各位前輩,有無此電路建模(modeling)與相關電路動作的文件或經驗可以參考?

网友:
这种控制稍显复杂了!不只有什么优点?

网友A:
LZ:
上传一个项目中设计该动态比较器时参考的一个PPT; Dynamic Comparators.pdf (791.32 KB , 下载次数: 547 ) 该动态比较器增益和速度的推导LZ可以参见Allen书的比较器那一章节。可以根据具体的表达式来设计各MOS管参数;
另外上传一个类似的结构,我们在上一项目中采用的方案;
这种动态比较器主要优点在于高速低功耗。
希望这些可以LZ有所启发。欢迎讨论!

网友:
低功耗可能的,高速不一定

网友(2013-10-12):
看一看设计报告,参考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2016-05-27):
参考一下!!

网友(2017-11-02):
可以参见Allen书的比较器那一章节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settle time  是多少

网友:
謝謝大大無私分享

网友(2018-11-19):
感谢。。参考一下。

网友:
我也想知道有沒有sizing Razavi Dynamic comparator的資料 找了半天甚麼都沒有

网友(2022-11-22):
引用 网友A:
LZ:
上传一个项目中设计该动态比较器时参考的一个PPT;该动态比较器增益和速度的推导LZ可以参见Allen书的 ...

xue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