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ber仿真电路总是报错??

楼主(2013-01-30):
采用uc3846搭了个半桥谐振电路,电压闭环,电流开环,为什么DC分析的时候总报错?
*** ERROR "ALG_SINGULAR_JACOBIAN" *** Singular Jacobian matrix.
Some possible causes for a singular Jacobian matrix:
- Model operating outside of its intended region of operation.
- Node/subsystem with no connection to the reference (floating).
- Current loops (voltage sources/inductors in parallel).
- Missing equation and/or missing variable reference.

检查回路中的驱动变压器原边均已经施加了0参考点, 副边采用agnd,但是agnd与gnd采用10Mohm电阻连接。且上下管驱动变压器副边石分开的,不共地。主回路变压器副边采用agnd,也是通过10Mohm电阻与gnd连接。

楼主:
哪位大侠遇到类似问题烦请解答下,谢谢

网友:
agnd和gnd连起来试试

网友:
你可以把你的文件放到下载里面,让同志们下载下来仿,那样才有正确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