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rule文件

楼主(2013-01-30):
// ;;                         Revision History
// ;;
// ;; Rev.   Date       Who     What
// ;; -----  ---------  -----   ---------------------------------------------
// ;;        2009.06.02 wangff  1.Compare resistor W/L value instead of R value
// ;;                           2.updata all resistor sheet_resistance
// ;;        2009.11.13 wangff  1.add each device netlist model name.
// ;;
// ;;        2010.01.21 wul     1.add check area for BJT devices in LVS command files
//;;#########################################################################

LAYOUT PATH "CELLNEME.gds"
LAYOUT PRIMARY "CELLNAME"
layout system GDS2
SOURCE PATH "CELLNAME.cdl"
SOURCE PRIMARY "CELLNAME"
SOURCE SYSTEM SPICE
MASK SVDB DIRECTORY "svdb" QUERY

PRECISION 1000
RESOLUTION 5
UNIT CAPACITANCE ff
TEXT DEPTH PRIMARY
LVS FILTER UNUSED OPTION YC RE RG AB RC

PORT LAYER TEXT 1001 1003 1005 1020 1022 230

LAYER empty 999

LAYER A1 1000
LAYER MAP 16 DATATYPE 0 1000
LAYER A1_text 1001
LAYER MAP 40 TEXTTYPE 0 1001
TEXT LAYER A1_text

LAYER A2 1002
LAYER MAP 9 DATATYPE 0 1002
LAYER A2_text 1003
TEXT LAYER A2_text

LAYER A3 1004
LAYER MAP 41 DATATYPE 0 1004
LAYER A3_text 1005
TEXT LAYER A3_text

LAYER BA 1006
LAYER MAP 68 DATATYPE 0 1006

LAYER BJT_mark 1007
LAYER MAP 115 DATATYPE 1 1007

LAYER CAP_mark 1008
LAYER MAP 68 DATATYPE 1 1008

LAYER DIODE_mark 1009
LAYER MAP 113 DATATYPE 1 1009

LAYER GT 1010
LAYER MAP 13 DATATYPE 0 1010

LAYER IM 1011
LAYER MAP 93 DATATYPE 0 1011

LAYER ND 1012
LAYER MAP 43 DATATYPE 0 1012

LAYER NS 1013
LAYER MAP 48 DATATYPE 0 1013

LAYER PC 1014
LAYER MAP 14 DATATYPE 0 1014

LAYER PD 1015
LAYER MAP 44 DATATYPE 0 1015

LAYER PS 1016
LAYER MAP 49 DATATYPE 0 1016

LAYER RO 1017
LAYER MAP 23 DATATYPE 0 1017

LAYER SP 1018
LAYER MAP 7 DATATYPE 0 1018

LAYER T2 1019
LAYER MAP 84 DATATYPE 0 1019
LAYER T2_text 1020
TEXT LAYER T2_text

LAYER T3 1021
LAYER MAP 85 DATATYPE 0 1021
LAYER T3_text 1022
TEXT LAYER T3_text

LAYER TB 1023
LAYER MAP 2 DATATYPE 0 1023

LAYER TO 1024
LAYER MAP 3 DATATYPE 0 1024

LAYER W1 1025
LAYER MAP 15 DATATYPE 0 1025

LAYER W2 1026
LAYER MAP 8 DATATYPE 0 1026

LAYER W3 1027
LAYER MAP 140 DATATYPE 0 1027

LAYER RES_HR1K_mark 1028
LAYER MAP 107 DATATYPE 1 1028

LAYER RES_HR2K_mark 1029
LAYER MAP 108 DATATYPE 1 1029

LAYER RES_mark 1030
LAYER MAP 52 DATATYPE 0 1030

LAYER DCTY_mark 1031
LAYER MAP 110 DATATYPE 1 1031

bulk=EXTENT

// A1_lvs=A1 andnot DCTY_mark
A1_lvs=NOT A1 DCTY_mark

// A2_lvs=A2 andnot DCTY_mark
A2_lvs=NOT A2 DCTY_mark

// A3_lvs=A3 andnot DCTY_mark
A3_lvs=NOT A3 DCTY_mark

// BA_lvs=BA andnot DCTY_mark
BA_lvs=NOT BA DCTY_mark

// GT_lvs=GT andnot DCTY_mark
GT_lvs=NOT GT DCTY_mark

// IM_lvs=IM andnot DCTY_mark
IM_lvs=NOT IM DCTY_mark

// ND_lvs=ND andnot DCTY_mark
ND_lvs=NOT ND DCTY_mark

// NS_lvs=NS andnot DCTY_mark
NS_lvs=NOT NS DCTY_mark

// PC_lvs=PC andnot DCTY_mark
PC_lvs=NOT PC DCTY_mark

最近在看LVS rule 文件的SVRF语言格式。请问一下,rule文件里面的DCTY_mark这层是什么?有什么用!
谢谢!

网友:
你这个是哪个foundary什么工艺?

网友:
相当于屏蔽层,只要在版图上画上DCTY_mark的区域都会被屏蔽,区域内的版图不会被提取

楼主:
ok,谢谢啊!有没有高手在LVS文件里面添加过ERC检查的?能说一下添加的要求?
如果有已经添加好erc检查的lvs文件能发一份给我吗(用的是calibre验证)?
QQ邮箱:443165104@qq.com
非常感谢!

楼主:
谢谢啊!请问一下,有没有在LVS文件里面添加过erc的检查,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有没有添加好erc检查的lvs文件,给参考一下?
qq邮箱:443165104@qq.com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看看你lvs调用的那个    foundary 文件,记得那里有相关layer层的计算例如 ndiff=nplus and diff 之类的东西。而且应该有一段还有layer number 的描写    eg:M1   111 M2 112 之类的东西。有不知道的layer层 去查mask tooling 。。。
    亲~~~~能给一份SVRF不,找一下午了~~~~~   xiekun1019@126.com

网友:
找F提供的Layer定义文档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SVRF在这个论坛上很多,可以自己下载。公司文档都加密了,没法发。不好意思!

楼主:
我知道在哪儿看定义的层,也看了LVS文件的结构和相应的语法。然后把ERC的check加载了进去,现在有一个问题是:
比如,给画好的模块加一个N型的隔离环,把这个隔离环floating,做LVS时检查不出来。
这个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