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5mV电压比较设计

楼主(2013-01-30):
我要做一个负载检测电路,检测输出负端的电压。如果电压小于5mV,则表示负载移除。只能用比较器做,不能用高精度ADC。
我的想法是,检测PAD口要外接滤波电容,消除信号干扰。输入后用同相放大器把电压放大100倍,最后再用比较器比较。这个同相放大器是重点,需要识别5mV的电压,需要先消除放大器本身的offset。何种结构可以把运放的offset限制在0.5mV以下?
再请教一下,我的设计方法可行吗?

网友:
要检测这么小的电压很难,可靠性有问题,很容易受外界信号干扰。
你最好换个思路用其他方式检测。或提高门限电压到50mV,抗干扰问题还基本上能解决。
有必要那么小的门限吗?大一些虽然功耗大一些,但增加极小。还是有其他考虑?

楼主:
5mV是这样算出来的:在负载上串了了一个0.1Ω的电阻来检测电流,如果负载电流小于50mA,则表示负载移除。因此,这个比较电压就是5mV了。50mA的指标是确定的,可以改的是检测电阻的阻值。但是如果增加阻值,会降低输出的效率,这个是要尽量避免的。

网友:
要是不嫌弃的话 可以设计一个带控制器的反馈系统 输入设0,放大100,测出输出,再在输入加offset,这样可以抵消offset的作用

网友(2013-09-04):
before the comparator, how do u use pre-amp with small gain if there's no offset probl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