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 相位噪声模型如何理解

楼主(2013-01-30):
phase-domain VCO  noise model

'include "phase.vams"
'include "constants.vams"

module vco(in,out);
input    in;
output out;
voltage in;
phase out;
parameter real gain =1 from(0:inf);   //transfer gain, Kvco(Hz/V)
parameter real n= 0 from [0:inf);      //white output phase noise at 1Hz(rad^2/Hz)
parameter real fc= 0 from[0:inf);      //flicker noise corner frequency(Hz)

analog begin
       Theta(out)<+2*M_PI*gain*idt(V(in));
       Theta(out)<+flicker_noise(n,2,"wpn")+flicker_noise(n*fc,3,"fpn");
end
endmodule

对这段代码有几个不明白的地方,希望懂的大侠们指导:
1.n和fc是怎么来的?通过pss+pnoise能分别得到白噪声和flicker噪声的值么?
2.如果说n是白的输出相位噪声,那么函数flicker_noise里的变量“wpn”又是什么呢?

网友(2016-08-31):
想问前辈,在ken的论文中,用white_noise和flicker_noise来定义白噪声和闪烁噪声,根据Verilog-A参考文献得知,给的函数参量是噪声功率,wpn,fpn是名称,但我不太明白的是,论文中将他们对相位端口,电流端口,电压端口都可以赋值,这三类不同的量纲,为什么都是直接赋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