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什么函数可以获得layout窗口中所选中的cell id

楼主(2013-01-30):
用什么函数可以获得layout窗口中所选中的cell id

网友:
get_attr [get_selection] cell_id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解析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get_selection 得到选中的对象

get_attr xxx cell_id 得到xxx的cell_id属性

[cmd] 执行cmd命令并获得返回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一下laker安装目录下的tcl文档,用法和你的有点不太一样,看不大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leoGetSelSet 可以实现吗?语法是怎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啊,我列的都是在synopsys icc,pt可用的命令,laker这个我没有用过,你要找找看它获取所选cell的命令是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 ,还是谢谢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你,cell id 和cell name 是不同的概念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icc里面,cell id一般是一串数字。cell name(full_name属性)是字符串。

网友:
你问的是laker 的tcl 指令的话可以试试看
set objId [lakerGetSelSet]
这会得到所选物件的 id, 然后可以查看这物件是什么
set TYPE [dbGet -obj $objId -attr Type]

网友:
回复 网友A:

  Cell Name 是指这个 Cell 的名字在一个layout view中, 每一个用同一个Cell 产生的Instance, Cell Id 都不会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Cell Name 是指这个 Cell 的名字在一个layout view中, 每一个用同一个Cell 产生的Instance, Cell Id 都不会一样,
-----------------------------------------

关于cell name的含义,这个需要lz交代清楚了。

我的想法:
cell name      是cell的full_name属性,每个cell不一样
ref_name      同类cell一样(BUFX1,BUFX2,INVX1)
cell id           每个cell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
您这解释就更清楚了!

网友(2014-05-08):
我记得好像是legeteditcell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