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用synopsys amba VIP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1-30):
用synopsys amba生成RTL没有问题,进行综合也可以但是在跑仿真时报错如下,看起来是环境或者license的问题:
请教有没有前辈碰到类似的问题的?
谢谢!

[Info] build_ahb_mst(): creating VIP ahb master bfm nr. 1
DesignWare Model ERROR from test_DW_apb_uart.vshell.ahb-mst at 20:
    Encountered SLI error 'Unable to locate SLI server'
DesignWare Model ERROR from test_DW_apb_uart.vshell.ahb-mst at 20:
    License checkout failure.  Model 'ahb_master_vmt' has been disabled!
DesignWare Model FATAL from test_DW_apb_uart.vshell.ahb-mst at 20:
    License checkout failure.  Authorization not granted for model 'ahb_master_vmt

网友(2013-09-14):
没有vip的license

网友(2014-07-25):
VIP的license怎么弄?

网友(2015-01-07):
环境变量里添加如下:
setenv DESIGNWARE_HOME your_designhome_path
set path = ($path $DESIGNWARE_HOME/bin)

网友(2016-06-05):
回复 网友A:

   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2017-11-02):
回复 楼主:

   DESIGNWARE_HOME was not set to the correct path or set to a access-denied path
setenv DESIGNWARE_HOME xxxxxx

网友(2017-12-10):
不是环境变量的问题啊。。。。。。。。。

网友(2019-09-11):
用centos正常,用ubuntu就报这个问题。

网友(2021-11-16):
hi,did you resolve the problem?

网友B(2023-07-27):
遇到该情况,发现原因是makefile中的 DESIGNWARE_HOME被无意中修改造成。
该变量不影响编译,只影响仿真。
makefile export变量的优先级高于环境中定义的 DESIGNWARE_HOME变量

网友(2023-12-22):
引用 网友B:
遇到该情况,发现原因是makefile中的 DESIGNWARE_HOME被无意中修改造成。
该变量不影响编译,只影响仿真。
...

我这边的问题,设置DESIGNWARE_HOME就可以解决。

网友:
vip是从新安装的还是复制过来的

网友(2025-11-24):
你用amba vip是什么版本,我的coresulant生成环境报找不到amba vip,但是我安装了2023版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