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ynopsys amba VIP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1-30):
用synopsys amba生成RTL没有问题,进行综合也可以但是在跑仿真时报错如下,看起来是环境或者license的问题:
请教有没有前辈碰到类似的问题的?
谢谢!

[Info] build_ahb_mst(): creating VIP ahb master bfm nr. 1
DesignWare Model ERROR from test_DW_apb_uart.vshell.ahb-mst at 20:
    Encountered SLI error 'Unable to locate SLI server'
DesignWare Model ERROR from test_DW_apb_uart.vshell.ahb-mst at 20:
    License checkout failure.  Model 'ahb_master_vmt' has been disabled!
DesignWare Model FATAL from test_DW_apb_uart.vshell.ahb-mst at 20:
    License checkout failure.  Authorization not granted for model 'ahb_master_vmt

网友:
VIP是不能综合的啊,IIP才是可综合的

网友(2014-08-01):
It looks like that you didn't get license. Please check LM_LICENSE to which license server

网友(2015-01-28):
vip 的licence是和vcs等其他工具通用的还是专属的?

网友A(2016-12-26):
回复 楼主:

HOW to solve this?

网友(2019-09-11):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HOW to solve this?

同问

网友(2021-07-02):
set DESIGNWARE_HOME 到安装vip的目录,里面有vip和bin子目录的位置,lic用到
0:52:30 (snpslmd) IN: "VIP-LIBRARY-SVT" lionheart@hal-102  [175199]
0:52:30 (snpslmd) IN: "DESIGNWARE-REGRESSION" lionheart@hal-102  [175199]

网友(2022-07-01):
可能是如下原因导致的
shmget failed: error 28 No space left on device.

网友:
解决了吗, VIP能发一下,解密后试试,我VIP版本可能太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