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过孔的匹配

楼主(2013-01-30):
求助。。。

刚做了一个8层板

不同层的传输线用过孔连接,频率6GHz~12GHz。。

由于过孔使匹配变差了。。。

过孔的匹配该怎么做。。?

网友:
在hfss里面建模,然后去仿,主要是调节孔径,线孔连接的pad,还有就是过孔穿过接地板时候,接地板的开孔孔径,还要在周围打孔,近似同轴线,相关论文有很多的~~~

网友:
过孔相当于一个电感 ,具体值通过建模仿真是一种方法,或者估计其值在数nH左右 ,通过实际调整匹配件,用矢网来调

网友:
要求很严格的话还是需要先仿真,但仿真与实际有多相符,就看个人的经验与判断了。
这方面我也没经验,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