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A转Microstrip的接头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3-01-30):
最近在仿真 SMA转Microstrip的接头, 单独仿真SMA 和 微带线的 S参数结果都是正确的. 但是把两者接触连接后,发现SMA口的阻抗51ohm左右,微带线端口的

阻抗只有40ohm左右,不知道是和缘故, PCB用的是20mil的厚度,也就是说SMA的pin下面的介质都和地铜接触在一起了.

1.我不知道是不是厂家做的这些SMA转接头,在内芯和外屏蔽层内部 做了匹配处理?

2.是不是PCB的厚度导致此处的不连续性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