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射频PCB接地

楼主(2013-01-30):
射频PCB接地最好应该是焊接到壳体上,用导电胶可不可以呢?会有什么影响。。除了不能拆下意外的。。。

网友:
导电胶会不会怕日后氧化了效果没那么好了?

网友:
也有用导电胶。

网友:
导电胶在高温长时间工作或者放置时间长了容易变成粉状,现在比较好的方法是用烧结工艺,他用的焊料是那种锡铋合金的材料,烧结温度有多种选择,最高的可以到三百多度,拆卸也方便。

网友:
雷击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发帖收入15元

网友:
一般都做了抗氧化处理

网友:
丁一下,大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