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微波电路板才比如5880、5870等,他们自身具有频率上限呢?

楼主(2013-01-30):
请问各位大神,微波电路板才比如5880、5870等,他们自身具有频率上限呢?

比如说我需要做一个50GHz的LNA,应该选用哪种板材呢?

是否各种板材都有它的截止频率呢?如果有,这个参数在板材资料中是怎么描述的呢?

求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
有频率上限的,频率达到一定高的时候,相对介电常数会变化,还有其他性能也会变。不过影响最大的就是介电常数吧?

网友(2013-03-16):
pogers手册上是不是会写的?

网友(2015-03-18):
板材的频率上限和他的厚度,介电常数有关。有公式大致可以计算的

网友:
板材的频率上限肯定是有的,因为DK、DF值都是随频率变化的(DK随频率上升变小,DF随频率上升变大),至于怎么去计算,我不清楚,像你这种情况,可以先找Rogers的相关技术工程师,了解一下这两款板材在50GHz各自DK\DF值,能否满足你的设计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