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ETAL5 METAL6的PG线下面为啥不摆放标准单元

楼主(2013-01-30):
我在一个资料里看到说METAL5 METAL6PG线下面不摆放标准单元,这是为什么啊?不懂,求解答

网友:
好像没道理

网友:
看的什么资料呢?

网友:
没道理啊,哪个歪砖家写的资料?

网友:
肯定是某大公司的内部政策。

因为PG要下打VIA,从而造成绕线紧张,某些公司不在乎芯片大小,会出这样rule 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从资料区下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为啥是M5和M6,其他层没这两层影响大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放啊,如果followpin有连接的话,少放点,以免影响走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是这两层啊,有什么原因吗?

网友:
既然提到M5和M6,想必已然是6层metal了,没有道理不能放啊。如果只到m3, 这么说还有些道理

网友:
尽信书不如无书

网友:
cadence EDI tool have such similar setting to avoid placing cells unser power stripe , but this is not suggested to use , because it cost uti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