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entaurus器件物理特性仿真问题

楼主(2013-01-31):
器件编辑器编辑好的器件结构无法进行物理特性仿真,提示grid=".tdr"is not a mixed-element,哪位大侠能否解决?

网友(2013-06-26):
不解,一般用process,SDE只用来mesh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跟大神请教下process中一个问题吗?仿一个LDMOS的器件结构,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跳出来一个error in PARDISO drive。修改了网格,修改了工艺模型,结果都不行。求指导啊

网友:
没做过LDMOS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PARDISO是一种解大型稀疏矩阵的方法,是否是网格划分太细?跟器件结构关系应该不太大吧

网友(2017-08-05):
回复 网友B:
您好,之前我用的ISE 仿真器件结构,用的是dios,但是在sentaurus里面用dios却不行,请问这是为什么?能把你用的sentaurus教程发我看看嘛?我邮箱91307958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