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下designware能生成自定义大小的ram么?

楼主(2013-01-31):
望大大们帮忙回答,dc下designware怎么用?

网友:
designware没有memory,memory是工艺厂的memory compiler 生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memory compiler是和dc独立的么?memory compiler在dc下能运行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Artisan算是一个memory compiler么?不过用Artisan我试了,位宽是32bit的的ram,深度128,深度好像不能再小了?

网友:
独立的,是工艺厂提供的,比如TSMC,HHNEC等,和DC不是一回事。

工厂的工艺限制会对memory有些限制,具体你可以咨询你选的工艺厂商。

而且memory compiler是不通用的,同一个厂商,不同工艺,memory compiler不一样,当然了,可能操作界面是一样的。

相同工艺,不公厂商,memory compiler 也不一样

artisan 和 TSMC是同等概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