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DDR2无法正常precharge的问题

楼主(2013-01-31):
手里有一颗芯片,内有DDR2控制器,分别做了两个板,外接同样型号的Hynix的DDR2,走线也很类似,配置程序也完全一样,但是现象很奇怪
在其中一个板上一切正常,SVCC 1.8V,时钟到400M无压力,很稳定

另一个板现象就比较奇怪,最初表现如下:
  bank0中任意写一个row后,再读任意其它row,会发现所有row都一起变化,现象稳定,一个row内的读写则正确
  bank2~bank7的表现和bank0一样
  bank1则能区分对不同row的操作,不会出现所有row同时变化的现象,但是快速读写就不稳定了

从现象上看怀疑过两个原因
  1.不能正常precharge
  2.DDR2坏了,一个bank中只有一个row是好的

于是做了如下实验:
  step 1.bank0 row0写0xffff0000,断电并迅速上电
  step 2.bank0 row1写0xaaaa5555,再断电并迅速上电
  step 3.读bank0 row0,读出的值能看出0xffff0000的痕迹,再断电并迅速上电
  step 4.读bank0 row1,读出的值能看出0xaaaa5555的痕迹
实验结果看来bank中的row应该是好的,只是在上电过后只能打开一个row
也试过用控制器直接发precharge的命令,没有效果
板子长时间放置后会发现数据有少量丢失(控制器有发Auto Refresh的命令)

因此判断应该是控制器发的precharge命令没有被正确执行

测量过各信号的波形,看着都还不错,想不通到底什么原因导致了不能precharge的问题,真心求教各位大牛!感谢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