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错误

楼主(2013-01-31):
刚开始使用matlab,遇到问题,请问各位:出新下面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从哪里可以修改?
Error:evaluating 'openFcn'callback of xilinx System generator Block (mask) 'lab2/system generator';
undefined function 'xlsysgenGUI' for input arguments of type 'char'.

楼主:
我重新安装一边matlab还是报错。matlab 2012a的版本和ISE 14.1版本是对应的。解决办法:安装时先按ise 14.1 ,再安装matlab 2012a 就不会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