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插scan的时候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3-01-31):
对于ram或者rom,DC会报ram和rom是blackbox,Q端violation,需要怎么处理?
对于latch也会报错误,需要怎么处理?

谢谢~~

网友:
通常你可以用bypass logic去旁路这些输入和输出pin去达到可测可控;如果有Tmax的Memory模型,也可以直接控制Memory;另外还有些memory本身带有扫描输入输出,可以对它直接串链,
Latch是发生在时钟路径还是数据路径。如果是时钟,用ICG Cell;如果是数据,你可以把EN 接到ScanMode上,用了Latch去锁存数据你的测试覆盖率会很低。
希望对你有所帮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

    怎么bypass logic?

     我的clock gate module是我自己用latch搭建的,因为lib里面没有直接的ckock gating cell,

     我该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