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十字标尺的cadence skill,诸多不会,请教大侠们~~~~~

楼主(2013-01-31):
在看cadence skill的东西,有点晕头转向了~~~决定先看几个程序找找感觉。
          下文是在网上找的一个十字标的skill,按照自己的理解做了一些备注,很多地方没有弄懂,如果有错的地方大家,请帮纠正啊~~~~~
=========================================================================

procedure( CreateCrossRuler()  leHiClearRuler()  CrossRuler()  )

procedure(CrossRuler()

vr = 200  //定义参数vr=200,应该是未确定十字标的测量长度的。

p0 = enterPoint()  //enterPoint这个函数没有找到他的mode,看起来是读取一个坐标点给p0(),结合使用时的感觉应该是在选择十字标尺后,需要点击下某个位置时响应的函数,应该是在那时读取了哪一点的坐标)

p1 = geWindowToEditPoint(hiGetCurrentWindow(),p0)

//看起来这句的作用是也是在当前窗口中读取坐标,没看懂(提供的p0为什么不能直接用),很不理解~~~~~hiGetCurrentWindow()表示其选取坐标的窗口,p0是之前输入的坐标

//函数的mode:

//geWindowToEditPoint
//Description

//Translates coordinate values when you are using edit in place. geWindowToEditPoint
//applies the top-level cellview’s coordinates to the cellview being edited;
//当你在某一个地方使用该函数编辑时它会传递一个坐标值,geWindowToEditPoint函数提供顶层cellview的坐标用于编辑计

//算。(没搞懂什么意思~~~~~~~~)

px = xCoord(p1), py = yCoord(p1)

//你点击的点的x坐标值,y坐标值分别赋值给px,py

dx = px+vr, dy = py+vr

sx = px-vr, sy = py-vr

//以你点击的点位中心原点,计算上下左右方向的x、y的数值

leCreateRuler(geGetEditRep() list(px:pypx:dy))

leCreateRuler(geGetEditRep() list(px:pydx:py))

leCreateRuler(geGetEditRep() list(px:pysx:py))

leCreateRuler(geGetEditRep() list(px:pypx:sy))

//以你点击的原点向上下左右生成标尺。

//An alias for geGetEditCellView. Returns the ID for the cellview being edited.

//geGetEditCellView 看描述是可以返回当前被编译的cellview的ID的。试了一下,会返回:db:123123

//之类的东西。个人理解是为了位lecreateruler 函数提供操作进行的窗口的参数提醒。

)

=========================================================================

楼主:
回复 楼主:
好了 ,刚请教下朋友,终于整明白了,上边写的很乱,重新写一下正确的理解吧,哎~ ~!~~~~

楼主:
回复 楼主:

procedure(CreateCrossRuler()//函数名

leHiClearRuler()//清除,可以拿掉,只不过每次用的时候,上次用的不会消失了而已。

CrossRuler()//执行crossruler函数体

)

procedure(CrossRuler()//函数体声明

vr = 200   //定义参数vr 其实可以不用的,后边直接用数字就好了。

p0 = enterPoint()//通过函数enterpoint()加上你鼠标点击的那下获取一个坐标

p1 = geWindowToEditPoint(hiGetCurrentWindow(),p0)//higetcurrentwindow是为了确定当前窗口的函数,然后通过函数gewindowtoeditpoint 将窗口信息和坐标p0 传递给p1。这里的p0和p1可不是同等意义的东西了。

px = xCoord(p1), py = yCoord(p1)//将p1的x、y坐标分别赋值给px、py

dx = px+vr, dy = py+vr

sx = px-vr, sy = py-vr

leCreateRuler(geGetEditRep() list(px:pypx:dy))//四条尺标就是十字尺了

leCreateRuler(geGetEditRep() list(px:pydx:py))//gegeteditrep()是为了获取当前窗口的id的,这句也可以用上边的

                                                                        // hiGetCurrentWindow(),都是为了指定要进行造作的窗口。

leCreateRuler(geGetEditRep() list(px:pysx:py))

leCreateRuler(geGetEditRep() list(px:pypx:sy))

)

真没有大侠理我这菜鸟啊啊~~~~~~~~~~~~~

网友:
去查手册吧。好像装了icfb就可以找到。非常多!
或者去版图模块碰碰运气。

网友A:
procedure( CreateCrossRuler()
" Create Cross Ruler"
leClearAllRuler(getEditRep())
location1=enterPoint(?prompts list("Please digitize or type absolute location"))
location=geWindowToEditPoint(hiGetCurrentWindow(),location1)
leCreateRuler( getEditRep() list(location xCoord(location)+5000:yCoord(location) xCoord(location)+5000:yCoord(location)))
leCreateRuler( getEditRep() list(location xCoord(location)-5000:yCoord(location) xCoord(location)-5000:yCoord(location)))
leCreateRuler( getEditRep() list(location xCoord(location):yCoord(location)+5000 xCoord(location):yCoord(location)+5000))
leCreateRuler( getEditRep() list(location xCoord(location):yCoord(location)-5000 xCoord(location):yCoord(location)-5000))
); procedure

网友(2013-04-26):
我试了下,5000应该是十字标尺的量度,如果有需要,可以改成自己用着方便的数字,比如,500、1000之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可是我写的啊,原始的是8个方向,也就是一个“米”字效果的尺子的。

楼主(2013-06-17):
回复 网友B:
盗用 遇到正主了

网友(2013-09-24):
用200会卡,尺子太大就会卡,不知道你们卡不卡,我弄了两个,一个20了,另一个2000.。。。。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额 你是用的虚拟机吗~~~~~这个。。。。可以没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句行外话别见笑啊?Cadence skill 是什么啊?
还需要编程?

楼主:
回复 网友D:

    cadence 本身是基于skill语言编写的,为了使用者方便,它本身支持user 进行二次开发,所以他提供了很多函数让user使用。已完成一些用户期望的功能,有时可以将复杂的工作简单画或者提供便利。
    会不会 都不会影响你正常layout的 一般这个属于CAD部分的活。。。。

网友(2015-08-24):
回复 网友A:

您能否讲解一下:
1,  location1=enterPoint(?prompts list("Please digitize or type absolute location"))  这句的含义?

2,“?prompt” 这里的prompt是什么意思? 前面为什么加了一个问号“?”   ?(看了自带的PDF文档,没有看懂)

刚刚接触skill,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2015-10-23):
回复 网友B:

   请教一下   程序怎么load上去  在bindkey.il 里面怎么设置

网友:
不用写skill呀,工具中有这个option

网友(2017-03-16):
回复 网友B:

   斜角45度是怎么写的程序?四个方向好说

网友(2017-05-04):
为什么我用vi创建以.il结尾的文件,写下这段代码,在ciw没办法load,它说我语法有误。。。我这菜鸟很惆怅

楼主:
额 当初抄上去的时候,抄错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是抄错我就不会愁了,检查了好几次了,都没错。。。load别的也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是说可能是当初是我抄错了
... 私信我 给我你qq号~我给你看下你的吧~

网友(2018-06-20):
同样load什么il也显示错误,,怎么破

楼主:
回复 网友F:

;;;;procedure() 定义函数 主要包含函数名 参数列表

procedure(CrossRuler()

vr = 200  //定义参数vr=200

自己随便修改的一个自定义的rule长度
p0 = enterPoint()  //enterPoit() 获取鼠标左键点击的point点坐标
p1 = geWindowToEditPoint(hiGetCurrentWindow(),p0)

0点是相对于当前最高窗口的 坐标 但不是x进去的 当前窗口内的坐标系坐标

使用gewindowtoeditPoint()函数可以将坐标转换成当前编辑窗口的坐标系内的坐标位置。geWindowToEditPointcvId ,point1;cvId 当前窗口的 dbId

px = xCoord(p1), py = yCoord(p1)

xCoord yCood()适用于获取point1 x坐标和y坐标

dx = px+vr, dy = py+vr

sx = px-vr, sy = py-vr

//以你点击的点位中心原点,计算上下左右方向的xy的数值

leCreateRuler(geGetEditRep() list(px:pypx:dy))

leCreateRuler(geGetEditRep() list(px:pydx:py))

leCreateRuler(geGetEditRep() list(px:pysx:py))

leCreateRuler(geGetEditRep() list(px:pypx:sy))

楼主:
回复 网友F:

网友:
回复 网友G:
P.S Sorry no Chinese input right now.

To answer your second question, about the argument with "?".

There 3 type of arguments in the SKILL function: normal, optional and key.
The normal argument is the one as any other languages, when you calling the function, the value you put into the function is passed to the argument, the order is important.

for "optional", when you define the function, you need to assign a default value for each "optional" type argument. During the calling of the function, you can give a new value to overwrite the default value of the optional argument. And you can also omit it, then the default value will be used. One important thing, the order is important here.

for "key" type, it's similar as the "optional", you need to give an default value when define the function. When calling the function, if you do not overwrite the key argument, then the default value will be used. BUT, to overwrite the "key" argument, the order is not important, as you need to use "?" + "argument name" + "new value" to mention which key argument you are gonna to overwrite with what value.

Hope this give you some clue.

Good luck, and have fun with SKILL

网友(2022-11-07):
引用 网友A:
procedure( CreateCrossRuler()
" Create Cross Ruler"
leClearAllRuler(getEditRep())

为什么说我最后一行有错,没抄错啊

网友(2023-11-23):
引用 网友A:
procedure( CreateCrossRuler()
" Create Cross Ruler"
leClearAllRuler(getEditRep())

感谢

网友:
好棒喔~從小範例開始摸索~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