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折叠式共源共栅全差分运放共模反馈输出端接哪比较好???

楼主(2013-01-3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接M11/M12 会有失调的问题吗?

网友:
这种结构我用过 在做adc的时候 一般都是接到M11端 具体原因不清楚 反正接到M5不是好方法 也没看到有那么接的

网友:
接11好。
CMFB比DF loop一般都会多个高频的pole。如果cmfb loop的bandwidth比较大,就需要额外考虑补偿
CMFB loop,这样DF loop就会over compensation,影响速度。所以,一般希望CMFB的bandwidth比
DF的小一些。如果接M4,CMFB的输入对管一般就要NMOS,意味着更大的bandwidth

网友(2013-11-21):
我觉得6楼的说法有问题,应该是希望加上共模反馈后环路增益的带宽大于输入到输出的开环增益。

还有,共模输出接M5,共模输出到Vout的增益比接M4或M11更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讲的跟sansen正好相反,他说CMFB的GBW要高于差模的GBW比较好。

网友(2014-07-26):
共模反馈需要接时钟信号,那时钟信号怎么接?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2016-12-13):
所以呢 结果到底是什么

网友(2018-11-07):
应该是接到M11的栅极吧,M11和M12接收两个支路的电流

网友:
接到M4或M11的栅极,CMFB信号通路中属于主运放的极点只有一个

网友(2022-04-04):
可以请问下,CMFB的结构是什么样子嘛?我要做运放,目前被困在输出摆幅这里(因为输出的静态工作点太高了),所以想做个CMFB电路降低输出工作点,能够提供一个CMFB电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