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yback current mode PWM OCP點設計

楼主(2013-01-31):
一般不是都要OCP  在 85v~ 264v

constant power or  OCP (over current protect ) 要接近.
會何看到很多CHIP  都是內部 會有個斜率.

每一家CHIP 都不太一樣

那個方式會準有在 90~264v  OCP 都是一條直線
有些會做成U 型 ..

如果沒法從AC 高壓端直接知道 LINE 電壓下 , 該如何做好 LINE COMPENSATION ??
有些帶  UHV start UP 會由超高壓端判斷
這邊也有不少 專利 ..

如光看DUTY CYCLE 應該也不法知道 Line電壓是多少 ..

网友:
OCP 是 over current protection吗?

楼主:
YES

over current protect .

另個點是 Over Load Protect ..

网友:
回复 楼主:

   sofa 个人理解还是看控制方式,看这种控制方式下peak current是变还是不变,如果不变,那ocp就是一条直线。   比如说constant off control,就是一条直线。

   如果变,就跟随变化规律产生一条变化曲线。

   个人理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工作在CCM模式下,光看DUTY是可以知道输入线电压是多少的。。。。根据线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及匝数比可以推出duty,同样根据duty可以反推出线输入电压。   如果不想在芯片内部做,可以在外部引入线电阻到采样电阻端进行补偿;想在芯片内部做,一般会做成斜坡,因为其他条件不变,占空比随着输入电压基是一个线性变化的关系。

楼主:
如果你工作在CCM模式下,光看DUTY是可以知道输入线电压是多少的。。。。根据线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及匝数比可以推出duty,同样根据duty可以反推出线输入电压

=> 所以是說

CCM mode
transformer ration  6:1
90v Vpeak=127v duty=53%   Vo=11.24v  Io=1A
230v  Vpeak =325v   duty=21%  Vo=11.38v  Io=??

但是 Line compensation 不是補 90 ~230v ??
如果 希望 Vo=12  Io=1A  => constant power .該如何 ?  還有 COMP PIN
內 diode 為何有的CHIP  有 (聽說是 vcomp < 1.4    burst mode gate Off )
有些chip 會沒有 ??

网友(2013-05-04):
回复 楼主:

   1.CCM模式下,flyback的占空比是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决定的,与负载没有关系。D固定了,负载变化会影响初级的峰值电流的大小,所以两种情况下输出负载都是1A,只是你的峰值电流不一样而已了。   2.最大功率补偿,就是认为的根据占空比线性控制峰值电流而已,占空比小,OCP电流小;占空比大,OCP电流大,这样就可以恒定输出功率。
   3.BURST MODE只是某些公司的说法,一般用在SSR架构中,和大家熟知的PSM一样,PSR中很难控制在CV模式中。

楼主:
PSR中很难控制在CV模式中。

=> 一堆如 IWATT  PSR CHIP  adapter 都是 CV  & CC

2.  一般  low line 90v ac  50%
   high line 230v 11~15%
一般 SSR  low line =< 50 %  ccm mode , 不大於 50% 是怕 transformer 飽合
但 hi line  10~15% 一般會進 DCM mode .

不過, 也可能 90~230v   all DCM mode . 因為 CCM MODE 會須要 sloe compensation .
不過PSR  也都是全程DCM

但是 PI 有推出能到 CCM MODE PSR  45~60W .

3.  占空比小,OCP电流小;占空比大,OCP电流大,这样就可以恒定输出功率。
一般是OCP 有條斜率線讓OCP 點不是同高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BURST MODE大多是用在SSR中,PSR中一般是Ip固定,Freq变小的方式;PI 推出PSR CCM模式,这个很正常,理论上来讲,PSR在CV模式下,可以工作在CCM模式,只是算法比较复杂,但是一定不能工作在CC模式。。。。。。。   个人认为PSR 功率上了40W,并不见得有多大优势,因为现在光耦和TL431已经非常非常的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