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sura lvs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3-01-31):
我现在新用assura 做lvs , 以前都是用calibre 。
出了一个奇怪的事情。 cdl里面的一个1k多点的小电阻被过滤掉了,当我把这个电阻的阻值改成10k的时候,assura 就把它人出来了。究竟是那个option导致这样的事情呢?请达人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filterDevice( {device_type|"device_name"} [short("term1" "term2" ["term3" "term4" ...])] [parameter("pname" "pvalue")] )

网友(2013-12-10):
参考下,也是遇到问题

网友(2015-11-11):
回复 网友A:

  大神,assure中是怎么解决电阻和电容的拆分,之前用calibre跑LVS, 电路中的电阻和电容是可以不拆分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Assura user guide 找找 If you do not want these devices merged, you must specify the noMerge argument in the
mergeParallel and/or mergeSeries ru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