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软件语言转为verilog 和FPGA内部嵌入arm---怎么办

楼主(2013-01-31):
软件语言转为verilog 和FPGA内部嵌入arm核,这两方面的发展,以后是否 不再需要那么多写verilog的工程师呢,有失业风险哇!
大家聊聊

网友:
感觉C/C++转为verilog还是需要对数字电路有很深入的认识吧,语言只是工具。FPGA嵌入ARM和写不写verilog有必然关系?其实C/C++本质上就很像verilog.

楼主:
感觉C/C++转为verilog还是需要对数字电路有很深入的认识吧。
———随着编译工具的发展,和IP模块的发展,对数字电路的要求肯定越来越低。 写好verilog和写好C是两回事吧

FPGA嵌入ARM
———技术成熟以后,FPGA使用的领域会有扩展,但以前的领域 一部分veriolg代码实现的功能完全可以使用ARM实现,verilog人员需要的反而少了

网友:
现在看来用c/c++写verilog,实验项目可以,正儿八经的工程,不会用。技术还不成熟,离成熟还很远,甚至方向都没有。ise的是esl,altera推opencl。最终的方向不知道,如果没有一个标准,得不到用户的支持,推也没有用。

内嵌arm搞定的东西是不是一颗arm芯片加上一个fpga芯片也差不多?现在看来arm+fpga用处不是太大,而且比较怪异,arm相对于fpga的数据处理能力,太弱了,我觉得他只能做一个简单的管理,做不了数据处理,也就是说需要更强大的处理器,或者其他的器件。它又再fpga里面占了很大的一块,起不了太大的作用,比较尴尬。

网友:
c systemc matlab转verilog都用过,在我看来,就现在的软件转verilog的能力,只是个笑话,从没听说过什么公司的什么项目走过这样的流程,至于FPGA中的ARM,你能明白ASIC的真正含义就知道这是个相辅相成关系,不存在谁取代或者干掉谁

网友:
fpga设计的关键是懂数字电路和严密思维,那些只能在PC机上写图形界面的C/C++的程序员,想搞fpga设计是很难的。现在,最多的就是这样的程序员,他们有威胁吗?
fpga+软核也许可以用于不重要的场合,例如,手持设备;或者接口、外设不多的场合。如果要求处理器能力很强,接口很多,还得用x86+fpga,或PPC+fpga,或DSP+fpga。arm的优势是低功耗。要说处理器能力任何厂家只能望Intel的脊背。

网友:
   高级语言转verilog现在还是不能产品化的吧,只看到有人研究,没听说谁直接成功应用并且能保证产品的后续升级。
一直在纠结FPGA和SOC的结合,这种结合目前有领先优势的领域吗?成本上来说貌似就扛不住啊

FPGA里面结合ARM的功耗优势不好表现吧,ARM的低功耗是杠杠的,FPGA的低功耗就比较难做了吧。这两个放在一起想体现低功耗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