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流片的问题

楼主(2013-01-31):
请问如果流片失败的话,可否针对其中某个子模块进行测试呢?就是说,是不是流片失败的问题不在子模块上的模块可以进行单独的测试?

网友:
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一般是要预留出测试点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啊,那如果第一次失败,再次流片是不是还得等3个月以后呢?

网友:
没有人规定第二次一定要在第一次之后3个月啊,看你debug的速度,还有mpw的时间安排

网友:
可以做一下FIB,在关键的地方长出测试点。

网友:
多拉出来点测试点不就好了

网友:
测试计划的重要性就体现了。

楼主:
谢谢各位,小弟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