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查看cadence 自带的一些skill函数的写法啊? 求助

楼主(2013-02-01):
怎么查看cadence 自带的一些skill函数的写法啊? 求助
leHiYank()
leHiMove()
leHiCopy()

想看看类似上方的几个skill写法。在哪里能看到~~~~~~~~

网友(2013-03-08):
在terminal中直接输入cdsFinder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2019-01-15):
为什么我这不行呀,他提示无效的命令怎么才能看到他自己函数怎么写的
CIW里面能用startFinder,但是只是简单的介绍

网友(2020-12-01):
有些是加密看不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