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用LM2941做个简单的3v到12v左右的voltage regulator,请教怎么连接外部电路

楼主(2013-02-01):
我用的是application note里面这个5到20v的regulator接法,R2用的是一个1.8K的电阻加上一个可调电阻,其他的按照图上接的。

现在问题输出电压跟可调电阻和参考电压都成正比,但是参考电压又跟可调电阻成反比,此消彼长,可调区间很小,我想实现3v到12v左右的输出电压,请问怎么连接好呢?比较菜,求拍砖,但请轻点儿哈

application note

application note

网友:
不会啊,参考电压应该是固定的才对

网友:
这个电路应该没有问题,可调电阻最大阻值在8k以上应该就可以实现5~20v输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参考电压应该是不变的,但是我做trouble shooting的时候测下来就是随可调电阻变化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应该出现Vref变化的情况啊,通常这pin 是高阻,只sense 分压后的电压,然后通过反馈和内部1.25V 比较,产输出的。莫非它不是这种结构,反馈端不是高阻,
也许你电阻加的太小的了,Vref 带不动1.8k 电阻,application  note 上没有参考值么?加大电阻试试?

网友:
不是应该还有一个负载电阻吗?和负载电容并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