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HFSS剖分网格的大小问题

楼主(2013-02-01):
请问各位高手HFSS剖分的网格大小与仿真器件最小尺寸有啥关系呢,是否要比仿真器件的最小尺寸还要小才行呢,还有经常能看到全波仿真,但是啥是全波仿真的,是不是器件尺寸与波长可比拟的时候的电磁仿真才叫全波仿真呢?非常感谢^-^

网友(2013-08-19):
这个软件还有尺寸设置吗?

网友(2014-07-16):
是自动剖分网格吧?

网友:
Full wave analysis是吧maxwell equation的四个式子都求解。对应的是其他仿真软件利用近似,把四个式子化简成一个式子求解,比如ansys的一个低频仿真软件叫maxwell。

HFSS基于FEM算法,每个网格大小可以不一样,精密的地方就用小的网格,这样可以减少网格数量

网友(2014-09-09):
很好啊,感谢

网友(2015-12-28):
回复 楼主:

其实要理解网格大小和器件实际尺寸的关系,可以从波长的角度进行。比如,在仿真频率(也就是你感兴趣或是器件工作的频率)所对应的波长来观察器件,如果器件尺寸和波长相当(即电小器件),那么意味着在一个波长内可能器件就会出现不连续,而这些不连续就会造成电磁场分布的变化,激发辐射或是带来损耗。为了观察器件上这些不连续带来的影响,就需要比较细的网格,通常网格大小应小于十分之一个波长,因为在数字算法中(如FEM),是假设每个网格内的电磁场分布是一致的。如果网格太粗,那么就无法描述器件的不连续带来的电磁场变化。而当器件远大于波长时(即电大器件),就类似于光线的几何传播,电磁波的波特性减弱,网格可以相对较粗。

简单来说,就是要保证你的网格尺寸小于十分之一个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