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与&&具体区别是什么啊

楼主(2013-02-01):
在verilog语言中 &与&&区别是什么,具体使用起来呢

楼主:
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
楼主我怀疑你是来骗回复的,这个问题请问度娘。

网友:
回复 楼主:

&: 指与门,一般是bit级的与操作。
&&;指逻辑与,一般是逻辑判断时使用。

不知道是否描述准确。

网友:
&,按位与,关心每bit的值
&&逻辑与,只关心两个表达的值

网友:
怎么不问问& | 什么区别 吐血

网友(2013-03-09):
这是基本的语法啊!

网友:
看到你这短短时间内的提问啥的。。跟刷屏一样。。。位与和逻辑与的区别。。有问题先问百度吧